汽车电池能否外接充电来平衡寿命

楼主(2023-10-05):
首先我不清楚这个汽车电池问题是属于汽车那边还是属于电池这边

汽车上的蓄电池,原因还是寿命短,以前我上下班单程30多公里,电池不论冬天夏天都没试过出现缺电,但是每次电瓶出问题就基本直接挂掉,现在从6月开始没做以前的工作,这几个月主要带老人家往返医院(一星期三到四次),但是每次都最多单程4公里,昨天使用时候就发现电瓶好像不够力,打火着车已经有感觉,今天早上直接打不着。虽然已经下单更换电瓶,但是为了电瓶寿命,而且我想以后车辆也会这样短途使用,我知道蓄电池是最怕电压过低造成的损伤是很难返修复原的。所以想问一下问题是
1.某宝上的蓄电池充电机,我看写着12v脉冲,很小一个,价格大约50-80都有,有些200-400,这种充电机能否真的能给汽车蓄电池充电,我是想买个小电流的,每个月拆下电瓶充满一次来保证电瓶寿命
2.一般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大约是多久时间,而且蓄电池怕不怕高温,我停车的地方是户外,夏天车内最高到60度,电瓶在驾驶舱估计也跑不掉这个温度的。
下面是我几个电池的寿命简况
1.原车电池,使用了3年,由于自己操作不当,钥匙打到on,开着收音机,忘了就下车,一个下午直接放空了电瓶,后来搭车打着后使用半年直接挂掉。
2.风帆电瓶,地方代理换的,570rmb,保修一年,20180805-20200816使用2年时间,力量充足的情况跑了一次汕头旅游,来回1000公里,回来的第二天突然没反应了,不是电压低,直接突然挂了。
3.某东瓦尔塔,447rmb,保修18个月,20200817-20231005,一直上下班单程30公里,从6月开始就短途4公里左右一次使用,国庆前出现一次车内灯被女儿打开了,锁车没发现,隔了一天后使用车的时候发现了,关掉也是跑短途,昨天第二次使用就发现打火有点困难,今天早上不能打着了。
4.已经下单的马勒,339,保修24个月,怕短途电池很容易挂掉,所以问一下需不需要买一个充电器来充电。

网友A:
马勒应该是贴牌的吧,以旧换新一般不需要原价购买的

现在的铅酸,便宜的质量堪忧,一直用瓦尔塔基本2年左右就下降很多,3年基本废了,

后来尝试加了超级电容效果也不明显

网友:
后来尝试加了超级电容效果也不明显?

厂家的水平与能力,应该不会低的。

网友:
放心,能补电,小电流充电器就行,曾经电压放到不到2V,用1A充电器充了几天几夜,已经2年了目前看还没问题

网友:
长期亏电,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网友:
大品牌的才耐用而且不要买到假货。

网友:
这是铅蓄电池的特点,不能亏电,还是养成下车检查的习惯为好

网友:
充电电压要高一些才可以充电进去,建议买脉冲充电的,车上也是直接限制电压充电,有点老化实际上充电就不太能够进去了,你老短途要一段时间就额外充电一下,旅游那个应该是内部连接断了,后面那个应该是没额外补电,电量越来越小,然后极板老化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漏电,我用的风帆和瓦尔塔。60AH的电瓶,基本都是4年左右,用的也不多。一天4公里左右,一到2个星期跑一次30公里,也没有突然挂掉过。

网友:
汽车使用频率低  去掉负极,或者隔2月充一下电

网友B:
条件允许考虑一下车顶加块儿半柔性太阳能板,选50W的,实际充电功率最多20W!补的电够休眠损耗和电池自放电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做这些无用功,检查是否漏电和保持良好的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勒应该是贴牌的吧,以旧换新一般不需要原价购买的

现在的铅酸,便宜的质量堪忧,一直用瓦尔塔基本2年左 ...

现在更换的电池都是黑胶外壳,当时换瓦尔塔就是为了不是黑胶外壳加上18个月保修最长,现在瓦尔塔和博世都是18个月保修,瓦尔塔已经黑胶外壳,博世还是原来的外壳。所以选个马勒24个月保修,起码他们敢保修应该质量也有保底。
现在我反而又想起前两天在论坛回复的那个长安的电瓶说在电瓶那边有传感器,发电机要调节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允许考虑一下车顶加块儿半柔性太阳能板,选50W的,实际充电功率最多20W!补的电够休眠损耗和电池自放电 ...

我很早就考虑过这个太阳能板的加装,一直担心太阳能板的耐用度,还有能冲进去多少的问题。不过这段时间发现b站有几个实际案例,这个还在考虑中

网友:
不是停在地下室的话,淘一块太阳能板

网友:
前几天我也换电瓶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查一下车载发电机是不是工作正常吧。

网友:
19年撸了个超威用到现在…放空那是经常的事儿…五菱哈…之前的JAC货车的电池居然用了四年多屁事儿没有…

网友:
16年1月的原厂汤浅 目前还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