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种一年只骑20天的买电动车好,还是摩托车好?

楼主(2023-10-05):
老家是农村的长年在外面工作,主要是老婆回家时用用   ,过年过节回家开一下,加起来不到20天. 手上有个跨骑125摩托车老婆不会骑!
先说电动车
    免费上牌,,女人也可以开,但带个人冲坡力不从心
    电池放久了,会坏,虽然可以叫老人充电,但现在的铅蓄用不用,都是两年就坏.

摩托车
    可以不上牌,小心点开还是可以的,带个人冲坡没有问题
    长久不用,化油器容易坏!

网友A:
不买,不到20天,行走一共也没有5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买,不到20天,行走一共也没有5公里。

没有还真不方便

网友:
买个自行车,基本不需要保养,电瓶车需要定期充电

网友:
买个二手电喷踏板

网友B:
!
长久不用,化油器容易坏!

,停车时记得把化油器油放了,或者油箱关了把油烧尽

网友C:
不知共享电动车能不能到楼主那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不建议买,不用更容易坏。现在正规的摩托车都是电喷的,没化油器。
搞个自行车吧,
跨骑其实也不难学习,会自行车的平衡可以,然后就是油门,刹车,要会缓慢平稳的控制,档位的切换和差别要了解,然后是各种开关要熟悉一下,毕竟公共道路要会规矩才安全,最好搞个驾照,才几百块钱,几天甚至一些地方一天就可以,手机上学习学习

网友:
如一定要买的话还是建议买摩托车吧

网友:
我的弯梁摩托车 ,09年买的 应该是化油器的 ,在家里放了四五年 ,上次家人回去说漏油 ,是不是化油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买,不到20天,行走一共也没有5公里。

去镇上3公里,公交车半天等不到一辆,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买,不用更容易坏。现在正规的摩托车都是电喷的,没化油器。
搞个自行车吧,
跨骑其实也不难学习,会 ...

跨骑车太重了,女人很难操作,还要换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共享电动车能不能到楼主那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县城有,乡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车时记得把化油器油放了,或者油箱关了把油烧尽

我的跨骑125,就是这样搞的,把油箱开关关掉。化油器的油放掉。一年操作一次。10年了还没坏!

网友:
买个自行车吧。

网友E:
买一个得几千,长期不用容易坏,有那钱打车不香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得几千,长期不用容易坏,有那钱打车不香么???

哈哈,如果随时随地能打着车那就不叫乡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如果随时随地能打着车那就不叫乡下了

那就纯机械的自行车,结构越简单故障率越低...

网友:
20天?买飞机。要不对不起这天数。

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