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连存储哥跟风入手一个2tU盘

楼主(2023-10-05):
看见有的朋友已经用上2t的U盘了,很是羡慕,于是乎一咬牙一跺脚,也买了一个回来

慧荣2259xt主控,镁光nw929的tlc颗粒,用的透明防脱帽外壳,外观总体还可以

确认一下,确实是3dtlc,b17

到手不跑一圈么?结果用了将近24个小时。一开始写入150+,结果超过1/5时明显降速,超过40%的时候,写入速度为2m/s,你没看错,2259这个玩意真不适合大容量tlc

最后看一下具体信息吧

贴上标签,打完收工

网友A:
我觉得先换个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先换个显示器

家里好多电脑,懒得换了

网友:
主控是29XT2G吧?这个主控速度已经很快了。校验只有160M,慢的可以了。找个新一点的主机测试啊。

网友:
大容量U盘,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现在的tlc,qlc的硬盘,存储芯片,u盘都是这样的,坑人,它们模拟一部分slc状态,小的1g左右,大的五分之一-四分之一容量,这部分写入性能非常好,但是写入数据量超过以后速度直接大跌到几分之一,win10,11系统可以直观的看见变化,然后,在更加后面部分,因为虚拟slc部分实际上是占了几倍空间的区块,虚拟slc部分这些文件是需要在闲置的时候重新写入tcl状态的区块,这需要时间,一般闲置的时候在后台做,所以这样的产品你拷贝进去以后不要马上拔了,给他机会和时间操作。回来你这里,你在完成slc状态写入,超过缓冲以后以几分之一的速度tlc状态写入,因为前面的slc用了几倍空间,所以这时候设备的容量实际上也不够标称值,后面部分实际上是一边强行把slc状态的数据改写成为tlc状态,一边继续写入新数据,所以后面的速度慢得匪夷所思。
slc部分的数据对设备的使用量实际上放大了几倍,包括虚拟的时候用了几倍空间,后面又改写一次,这就是写入放大,整个设备写入寿命实际上缩短了很多,tlc本来就是mlc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现在差不多只有十分之一了,
知道这些情况以后你就明白,一次不要写入太多,写入以后要有三四倍以上的写入时间让它闲置,让它后台改写。
建议用mlc的,tlc的高速的也可以用,但是要了解它的寿命实际上只有200次左右而已了,一次写入不要太多,你看掉速的变化情况就可以大概了解多少比较好。

网友:
U盘有必要搞这么大容量吗? 读写速度跟不上,挂上去半天读写不完,,,就失去移动便携的意义了啊。

网友:
我电脑只有128G的硬盘。

网友:
超大文件还是移动硬盘好点吧!

网友:
手里几十个U盘,容量最大的128G.

网友:
容量实在,写入速度感人

网友:
2t,确实牛逼

网友:
然后吃灰去,哈哈哈

网友:
这个速度不好用

网友:
我还在用32G的U盘,128G的U盘有那么两个,都写不满。

网友:
这显示器带水印,高级啊

网友:
你这个是高温降速了,59xt2用塑料壳早死

网友:
不如硬盘盒+2230的固态盘,大容量必须对应高速度,高速度就会带来发热,固态U盘大多数都是铝合金外壳,就是为了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