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电加热盐浴袋放掉盐

楼主(2023-10-05):
拆电加热盐浴袋放掉盐,为什么要放掉盐,放在床上好久不用,床上湿了一大块。郁闷了,首先很奇怪,茶杯也没有漏水到床上,哪来的水,原来是这个盐浴袋惹得祸。全部拆开,把电热部分接头用酒精泡洗以防腐蚀电热丝。用电吹风吹干后用缝纫机缝好。
再把盐袋用水一边洗一边放盐。因为没有水盐粘住了放不干净放不出来。待干了后再将电热丝部分放进去。因为盐袋比较硬,电热部分安装到里面电热丝就不会打折。

网友A:
还是没看懂水是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懂水是哪来的?

盐吸收空气中水蒸气来的

网友B:
楼主这语文水平,真是佩服。。。
看了半天,一没看明白水是从哪里来的,二没搞懂盐都放出来了,电热丝放回盐袋子里还有意义吗?

网友:
这类电器坑人害人,还有些电热水袋更是参差不齐,只顾挣钱忽视安全。

网友:
这玩意有用?

网友:
盐要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

网友:
这海盐吸水特厉害,我都报废了2个这东西

网友C:
换成小石头试试?用石头开来保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成小石头试试?用石头开来保温

石头不吸湿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语文水平,真是佩服。。。
看了半天,一没看明白水是从哪里来的,二没搞懂盐都放出来了,电热丝放回 ...

第一个问题坛友都回复了,第二个问题,我
原文都描述得非常清楚了,为了防止电热丝打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坛友都回复了,第二个问题,我
原文都描述得非常清楚了,为了防止电热丝打折。 ...

又看了一遍,原来是说袋子本身比较硬。之前还以为是因为装了盐才硬……

网友:
缝纫机挺小巧的,家用还耐用吗?故障率高不高

网友:
楼主文字水平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