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P101食品厨房温度计在100度水里竟然低很多,20度时候很准,能测300度

楼主(2023-10-05):
100度水里,用热电偶的,显示非常准,,,  那个22元

这个100度的时候才95度     这个3.8元

里面是个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大概线性完全很差

但在20度的时候很准,和家里几个温度计一样

网友:
这种本来就没指望准

楼主:
电子数显温度计

针长15CM采用不锈钢材料

重量:0.1KG/个

产品清单:温度计一个,电池一节, 说明书一份

测量范围:水温、、膏体、油温、等等

温度测量范围:  -50℃~300℃         (-58℉~+572℉)宽范围测量

功能特点:
笔型结构,不锈钢探头,便于携带。范围宽。适用于制冷、制热,橡塑加工等多个领域。
按纽功能说明:1,ON/OFF:开关功能
              2,C/F:摄氏/华氏转换
              3,HOLD:温度锁定功能,按下此按纽,当时的温度被锁定,再按下锁定功能解除。
              4,MAX/MIN:高温度和低温度记忆,按下此按纽显示前次的高温度,再按显示前次的低温度,再按恢复测温状态。
技术数据:
温度范围:-50℃~+300℃     (-58℉~+572)
分 辩 率:0.1℃
精 确 度:±1℃(-20℃~+80℃)     ±2℃(其他范围)
节电模式:10分钟自动关机省电功能
电 源:     AG13纽扣电池1个
整机长度:225mm
不锈钢针净长度:15CM
显示尺寸:21mm×8mm
特点:
笔型结构,不锈钢针,
功能多--摄氏(℃)华氏(°F)自由转换
LCD显示,温度范围大增

网友:
几元的货,想在这么大的范围做到精准难啊。

楼主:
拆个TP101厨房温度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A:
这个价位。有个数字能参考就行啦。哈。

网友:
水银温度计应该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有个数字能参考就行啦。哈。

哈哈,传感器线性很差,很难补偿的。

200度,估计只有180度

网友:
厨房用的话,做个参考就行了,毕竟厨房不是精密化学实验室,只是个普通化学实验室嘛

网友:
这个价格么,能看到个大概数字就应该很知足了,你没看厂家还很贴心的给你保留了小数点后面一位啊

网友B:
也撸了一个,量个差不多凑合用吧。
手上现有能用在厨房的测温仪器,一个温针、一个双金属烤箱温度计,都是没什么精度的货色。
之前有个工业用的k型热电偶是316材质的封装,可惜找不到了。。。

网友:
要准确可以买个有校准证书的。
没有证书的也可以买同类型的。
起码校准证书和出厂说明书标明了温度误差是多少。
上次那个外接电池温度计,应该也是显示温度偏低,做白切鸡过熟了。

网友:
厨房温度计,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
这个价格么,能看到个大概数字就应该很知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撸了一个,量个差不多凑合用吧。
手上现有能用在厨房的测温仪器,一个温针、一个双金属烤箱温度计,都是 ...

难度不在芯片,在于传感器的线性太离散,,,芯片无非把电阻,或者电压转换。

网友:
热电偶才是工业用在高温设备上的吧?

网友:
测个大概吧

网友:
价格决定范围越大准确性误差更大确实是传感器线性造成的

网友:
楼主同款我也有,100度水,测量是108摄氏度,有条件贴上大概对应值标签,至少没指针温度计卡顿不准问题。

网友:
怎么确定开水就是100℃,有没有可能你在山区开水只有95℃?1500海拔沸点就是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