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知名品牌机架式在线后备电源

楼主(2023-10-05):
很大的一块板子,还有一块被我玩坏了,散热器上有四个管子的炸了,吓人的很。

楼主:
这是一起的蓄电池,有六块,死沉。

网友A:
这东西自耗电蛮大的,感觉没特殊情况家中没有必要

网友:
电源做工挺不错的,可惜一般用不到

网友B:
在线式的贵啊,
这是多少W的?

网友:
电源用料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式的贵啊,
这是多少W的?

这个是2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自耗电蛮大的,感觉没特殊情况家中没有必要

对的,就是插着市电风扇也是全功率运行的,呼呼声炒的很,也许装在柜箱里就没那么吵了

网友C:
上个月总闸疯狂跳,空开干到100a都没用,连续几晚下来感知到的估计调了十几次吧,黑群上三块硬盘开始报警,小黄鱼都看好了结果他不跳了,据房东说是某个房间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板子做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总闸疯狂跳,空开干到100a都没用,连续几晚下来感知到的估计调了十几次吧,黑群上三块硬盘开始报警, ...

所以,后备电源必须得整一个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后备电源必须得整一个呀!

大部分是小姐姐,自己瞎折腾都从零开始两三次了。现在基本上就挂着pt,下玩跳着看几眼,几眼都看不下去的就删掉,不再创造需求咯,开源做不到节流还是可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是小姐姐,自己瞎折腾都从零开始两三次了。现在基本上就挂着pt,下玩跳着看几眼,几眼都看不下去的 ...

年青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总闸疯狂跳,空开干到100a都没用,连续几晚下来感知到的估计调了十几次吧,黑群上三块硬盘开始报警, ...

UPS吧,有群辉就尽量用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