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500w 锂电 点心哪里可以买到全新的18650?进口电芯

楼主(2023-10-05):
电动车500w 锂电 点心哪里可以买到全新的18650?进口电芯

网友A:
建议你逆向升级成铅酸的比较实在,通讯接口买张破解卡就可以完成。
锂电确实好,能量密度高但是也更加不安全,还有整个电池售价不便宜,只有逆向升级才是王道。你若不信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逆向升级成铅酸的比较实在,通讯接口买张破解卡就可以完成。
锂电确实好,能量密度高但是也更加不安 ...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那么多新能源车淘汰了,电芯哪里去?百分百分解你会信么?最后谁买单?

网友:
基本不可能,除非有特殊渠道。市场有流通的基本是拆车的二手电芯。
500w小容量完全可以考虑充新的二手品牌电池,价格很便宜,质量有保证,不过都是锰酸锂电芯。

网友:
锂电无论新的旧的,起火的概率都比铅蓄电池高,而且冬天电量缩水的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逆向升级成铅酸的比较实在,通讯接口买张破解卡就可以完成。
锂电确实好,能量密度高但是也更加不安 ...

还是锂电好体积小容量大重量轻带载能力强,换铅酸我认为是“降级”不能叫升级。自燃的锂电几率还是很低的,即便冬天容量减半也不比铅酸差劲。

网友:
分解后的容量正常可以用的还行,只怕有问题给你了,麻烦的就是你了。

网友:
500功率不大。找新电池不如考虑铁锂,铁塔换电的梯次电池性价比很高

网友:
铅酸的电池冬天也容量下降厉害,且铅酸电池寿命更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锂电好体积小容量大重量轻带载能力强,换铅酸我认为是“降级”不能叫升级。自燃的锂电几率还是很低的 ...

钱钱钱,如果不在乎钱当然是锂电好了。如果你在乎钱这锂电又有多少性价比呢。大家当然知道锂电好问题是要钱呀,如果锂电池的价格能降低到和铅酸一样的价格当然会选择锂电池了,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还是建议“逆向升级“成铅酸实在

网友:
还是搞大单体实在,容量不要太大的,那种动辄100多AH的,拆车件居多

网友:
换铁锂电池,18650现在不好买吧,因为市场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钱钱钱,如果不在乎钱当然是锂电好了。如果你在乎钱这锂电又有多少性价比呢。大家当然知道锂电好问题是要 ...

锂电池使用成本明显低于铅酸,且不说重量更轻可以减少车辆轮胎的磨损。寿命是铅酸的几倍了,铅酸虽然便宜 寿命太短 使用成本并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使用成本明显低于铅酸,且不说重量更轻可以减少车辆轮胎的磨损。寿命是铅酸的几倍了,铅酸虽然便宜 ...

无所谓,你若不信你可以试试,建议最好列一个数学公式长期计算一下,实践出真知,没什么好争论的,谁用谁知道,你若愿意多花钱没人能劝住你

网友:
铅酸升级对空间要求大,锂电电压高,速度要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你若不信你可以试试,建议最好列一个数学公式长期计算一下,实践出真知,没什么好争论的,谁用谁 ...

16年组的波士顿42AH, 工作日每天来回33KM, 33*5*53 *6 = 5万km
现在满电还能来回100KM. 这个使用强度, 铅酸能抗的住?
成本2K多, 400多花在做箱子上, 第一次弄没经验, 做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