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pod shuffle 4充电数据线定义

楼主(2023-10-05):
网上只能找到shuffle1和2通用的定义图试了不能用,之后了解到从3代以后就变了

网友A:
这玩意这样充电是利用原来耳机插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这样充电是利用原来耳机插口的吗?

是啊,耳机和充电共用一个口

网友B:
不懂,帮顶,高手来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高手来解答吧。

看样子没戏了,这东西现在比较冷门

网友:
我有一个二代的,带底座

网友C:
有条件可以拆机看看充电口,一般正极会有防反接二极管,然后找到地,最后是D+、D-,不能传数据反过来就可以。
相关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93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可以拆机看看充电口,一般正极会有防反接二极管,然后找到地,最后是D+、D-,不能传数据反过来就可以 ...

以前拆过,这东西集成度太高,充电口没有二极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2623

网友D:
你只插耳机端,然后测下电压就清楚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插耳机端,然后测下电压就清楚咯嘛

测量图上红线2.6v接的都没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拆过,这东西集成度太高,充电口没有二极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2623 ...

这种充电方式有些类似现在的快充,由芯片进行识别是数据还是充电,一般顺序是先数据识别,然后才充电。只要分清正负极,D+、D-可以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方式有些类似现在的快充,由芯片进行识别是数据还是充电,一般顺序是先数据识别,然后才充电。只 ...

估计够呛了,刚看到有坛友拆过shuffle4的数据线,usb端有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够呛了,刚看到有坛友拆过shuffle4的数据线,usb端有芯片

估计线序可能变化不大,只是多了USB端识别芯片。

网友:
拆开播放器,把充电点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