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几个原创电路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23-10-05):
天车 主要是运输铝卷的,夹钳需要打开夹夹紧动作,打开夹紧都有限位的。夹钳依靠一卷筒供电。卷筒同时还需要给夹钳上的钩秤提供充电。

天车夹钳主要是运输铝卷的

天车夹钳主要是运输铝卷的

夹钳遥控器

夹钳遥控器

天车遥控器

天车遥控器

给夹钳供电的卷筒

给夹钳供电的卷筒

卷筒只有四组滑环

卷筒只有四组滑环

原设计是三相电加地线

原设计是三相电加地线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楼主:
常规设需要6根线,加地线共7根线。需要更换供电卷筒。

常规电路

常规电路

楼主:
更换一个卷筒需要3000多元,所有改成四线电路。(挪用了地线)
一根地线也不能提供两路开关量信号。
所以
用一根线搭载三相中的一根,组成控制电源。实际上是用两种电压控制两继电器。

楼主:
简化四线电路
既然是用两种电压控制,也可以不用24V直流,改成直接用380v的。

楼主:
改进一下楼上电路
楼上电路缺电是:不工作时,两继电器串联承担了380V电压,选用适合的继电器,实际上也能工作。但是,每个380bv线圈的继电器实际承担了190V的电压,已经处在动作边缘。正常应该加一个低压截止电路,(如350以上电压才导通,350以下电压截止)。考虑到是交流电压,我直接简单粗暴地加二极管了,利用继电器自己的触点自保和互锁。实际使用中继电器动作也很干净利落。

解决继电器电压问题

解决继电器电压问题

楼主:
占楼,此楼提供终极解决电路

网友A:
国产设备一般改进空间大

网友:
日新月异,爱学习思考爱动手的大有可为,比较重要的东西建议集思广益,三人行必有我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设备一般改进空间大

设计是妥协的艺术。
如果天车和夹钳是一个厂家的,就不可能有我这些电路了。
一个供电的卷筒3000多元,换一个7滑环的卷筒就可以。不用改任何电路。

网友B:
我是不敢改的,佩服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C:
你有没想过K1 K2同时按下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想过K1 K2同时按下会怎么样?

这个是简化电路,实际上应该加互锁和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敢改的,佩服楼主艺高人胆大……

确实,改得好没有什么好处,改坏了要担责任的。
不过,这些都是简单电路,已经实践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化电路,应该加互锁和保险。

有一种接触器,两个之间有机械互锁,正反转专用。

网友E:
请问那个滑环是用来换相的,还是给转动件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个滑环是用来换相的,还是给转动件供电的?

供电的。夹钳上没有电源,天车上才有。需要从天车梁上取电。夹钳需要上升和下降,相对天车梁的距离不是固定的,所有需要卷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想过K1 K2同时按下会怎么样?

正反转电路设计接触器互锁是常识,一般都会有。有出点互锁和机械互锁两种,杜绝同时吸合现象。

网友:
改造搞好了有奖励不?出事故责任恐怕跑不掉

网友:
使用中间继电器、继电器,解决电机控制比较实用。

网友:
维持现状不插手

出了问题我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