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玩收音机这么多年了,我得出一个经验

楼主(2023-10-05):
玩收音机这么多年了,我得出一个经验,干电池未必就是最理想的电源,因为干电池随着使用时间加长电压会下降且电压电流不稳,导致收音机工作不稳定声音异常,特别是1.5v晶体管收音机,本来就是低压供电,最怕的就是电压下降或电池接触不良,所以我寻找到了解决方法,制作出了一款线性稳压模块,稳压芯片为ht7315,专门针对1.5v收音机,低压收音机的福音啊!牛货,使用感受,更稳定,功率足,省心,无干扰,待机长,欢迎交流,哈哈!

网友:
1.5V收音机还是大喇叭外放?
我只知道1.5V的收音机使用耳机来听。

网友:
买个1.5V的锂电池。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只能听广告和卖药吧

网友:
三极管是3DG301,收音机有年头了吧

网友:
1.5v收音机很少见吧

网友:
年轻时玩过组装1.5V收音机,音量也不小,只是没有仪器,都是摸索着调整的,那时没什么开关电源,收台效果也不错

网友:
现在就在车上听一听收音机,大城市的收音机还是有很多可以听的

网友:
玩收音机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看楼主发的照片,明显是1.5V AM分立式超外差收音机,现在中短波收听环境太差,音质也不行,没有实际意义了。俺倒是有一只1.5V的AM/FM微型收音机,IC用的是TA7792F,不过没有立体声解码,偶尔听听FM还行。

网友:
电池低于1.5v了莫非它还能升压?

网友:
现在就在车上听一听收音机

网友:
楼主是高手,改造的实用性强。

网友:
稳压芯片能解决电压下降或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
能用到石英钟上?

网友:
压差全部发热了。

网友:
现在基本不听收音机了

网友:
现在除了调频还能听听,中短波收听效果太差了,无线广播已经很少听众了,没有实际意义了。连电视观众也在减少。大家都在看手机。

网友:
收音机现在已经没人捣鼓了

网友:
现在玩收音机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