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填坑-拆换米家压力IH电饭煲YLIH01CM风扇

楼主(2023-10-05):
自己挖的坑,过一年也也要亲自填。

年初,也就是公历1月5日发过一贴”拆修米家IH压力电饭煲,给风扇加润滑油“,谈及用了近4年的电饭煲风扇起飞,因规格异常没换成。

后来在帖子里表示会买新风扇更换,然后就不了了之。

这期间,并不是我没动作,而是买了一个台达的风扇是假的;再加上天气变暖和了,风扇也不会再响了,加机油用个一两年是没问题的。

转眼间已经到了中秋国庆了,前阵子买电脑箱风扇,买到过9厘米尼得科9025二手滚珠风扇非常不错,于是又在闲鱼买了6015的美蓓亚滚珠风扇;计划在国庆期间把坑填了。

上次发帖没怎么拍照,这次拍了点,看看用了4年半的正主,待机状态下:

煮饭状态下:

底部的铭牌,大概的厂址,品牌,型号;不至于搞成三无产品。

这电饭煲官方称为“微压”,那么压力怎么来的呢?实际就是出气口上压了一个钢球,不需要压力的时候,另一个地方电磁阀会打开泄气:

说一下新买的风扇,正面参数贴纸,根据参数网上查询了是滚珠轴承,就是电流偏大了些。

背面,金属磁铁外壳,看着就专业。

拆开贴纸,发现里面并不是常见的一眼滚珠轴承,应该是滚珠,滑动轴承混合模式。

风扇是24V的,标称电流180mA,大意是满载功率超4W;实测24V电流80mA,也就是1.92W:

在12V电压下,电流40mA,约0.5W;而这电饭煲供电是18V,猜测电流应该60mA左右,约1W:

接下来,就开拆了,最先拆的是固定电源插座的螺丝,然后把三孔插座拔出,塞到外壳里面:

然后把4个螺丝孔里的螺丝拧出 ,偶尔带出螺丝套管兼发热盘固定支架也无妨:

接着把开盖按钮按住,再底盖与上盖接缝处稍用力一推,就分开了:

观察一下内部结构,发热盘下面这圈亮金属也是加热环:

这个电磁加热盘就是拷后盖的四个螺丝固定的,中间那块亮的是测温模组,里面有温度检测热敏:

这边有一块板子上装了24个3K的电阻,不知道干啥的,以前搞电器维修没遇到过类似设计:

新旧风扇对比一下参数,一个原装的18V0.1A,一个新买的24V0.18A:

反面,两个换班配件最后一次合影:

把线取下来换到新的上去,旧风扇就可以扔了,全是油烟污染痕迹:

新买的虽然原装的大一些些,但装上后还是很合适:

通电试机,果然声音比12V大,但比24V小,应该就是60mA左右了,但是转速比原装的高,风也大一些,毕竟新扇叶上没有油污:

顺便再拍几张内部图片,就准备装机了:

左侧细节,前贴有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右侧:

顺便要说一下的,这线盘是纯铜的,近1000块的产品,不至于用铝线;但是成本还是要控制的,线头居然压接,也没有焊锡,估计单纯为了节约工时和成本:

最后装机,从进风口外面能看到风扇的金属转子外壳,感觉档次攀升:

欢迎大家探讨,加分。

网友:
这玩意煮的饭真的要比一般的好吃吗?

网友:
都是6015的风扇,为什么厚度会不一样?

网友:
电磁炉形式的电饭煲

网友:
那两排电阻很壮观,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IH电饭煲比一般的,好一点。。。

网友:
竟然是电磁炉模式啊

网友:
同款,用了快7年了。

网友:
高端电压力锅,不错

不吃米饭的飘过

网友:
电饭煲做工不 错,还是电磁炉模式的

网友:
这种IH电饭煲加热比较均匀,相对来说口感会好一点

网友:
好风扇好风扇

网友:
做工还可以,IH电饭煲比一般的

网友:
原来电饭煲的 微压 是这样的。

网友:
自己挖的坑  自己填

网友:
我家的九阳的,修过好几回了,一回报错电压低,一回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坏了,还有下传感器断线,我家小犊子用手转的,那个锅是真厚真重

网友:
功课照常要交。

网友: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这么好的风扇,只是脏点,丢了怪可惜,上点好油备用也很好!

网友:
米家的咋样

网友:
就是个电磁炉啊,只不过带保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