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为了控制用电量,我给电脑插座空调装了个电表(多图)

楼主(2023-10-05):
   在拼多多8元多买的数字电表,昨天晚上8点装的,晚上开了空调,今天用了一天电脑,到现在用电2.1度。耗电还算不大。再给大家看看我杂乱无章的电脑桌,电脑椅是十几年前,花十元钱在倒闭网吧买的。

网友:
撸主这桌面也太"整洁"了...

=================

网友A:
这盒子堆这么高,会不会容易倒

网友B:
又多了一个电表的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盒子堆这么高,会不会容易倒

不会倒的,都这样放了7年,没有倒过,塑料抽屉2.3元一个3层的。
这样放得有层次,找小东西容易。

网友C:
这电表这么便宜,安全性怎么样,建议可以装个只能插座,带电量统计的,可以在手机上直接看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多了一个电表的损耗

合租让你包大头,说你开空调一定比别人多,就容易自己加表看看到底用多少电。

网友:
工具箱这么高,需要用梯子吧。

网友:
多了一个电表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表这么便宜,安全性怎么样,建议可以装个只能插座,带电量统计的,可以在手机上直接看电量 ...

不建议,买到动不动后台倒闭的,就变成电子垃圾了

楼主:
今天早上起来的度数,用了2天晚上,睡觉时候都开空调定时2个小时,一天除了睡觉时间在家都开电脑,这样耗电量还算是不错了。

网友:
有个电表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
轨道式电表,真的太便宜了

网友:
看着挺危险的,电线都暴露在外面,感觉不安全

网友:
不错啊,可以随时看看电器的用电量

楼主:
加一副国画布帘挡住,这样墙上好看多了。用了十天,耗电12.4度,还不错吧。

网友:
不到10元的计量表,嗯嗯嗯嗯不错啊

网友:
前几天刚30元买了个炬为WIFI版的电表

网友:
看到 某清  感觉安全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