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摄像头和其它品牌摄像头区别 1点

楼主(2023-10-05):
  目前 说一个不同,海康摄像头的网卡 100M 10M可以调, 网路线材不好时候 水晶头不好的时候调试到10M 可以正常稳定工作

其它的接触的大华 和 组装头巨峰 和水星 TP 的 不能

网友A:
谁和你说大华不能的
大华通过cgi可以修改网口速率和mtu

网友(2024-01-18):
估计楼主想说的是能自动降速吧,理论这个不难

网友B:
海康的摄像头我自己可以用8266进行字符叠加 把大棚的温度显示在上面,其他的我没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康的摄像头我自己可以用8266进行字符叠加 把大棚的温度显示在上面,其他的我没搞过 ...

这个咋玩,给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咋玩,给说说

海康官方有文档,用http的put协议发给摄像头就可以,几乎所有可调的都可以操作

网友:
怎么变10mbps啊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B:
海康官方有文档,用http的put协议发给摄像头就可以,几乎所有可调的都可以操作 ...

怎么做给个方法

网友D:
我有个水星的交换机,可以调成10M,这样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和你说大华不能的
大华通过cgi可以修改网口速率和mtu

具体需要怎么操作,可否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水星的交换机,可以调成10M,这样更方便。

有种交换机可以强制10M,名曰超距模式

网友(2024-11-10):
网卡那个速率怎么改?

网友E(2025-04-03):
同等像素情况下,海康的画面更加细腻,摄像头功能上更加全面.逆光环境下,海康可以通过开启宽动态来修正效果,天视通就没有这个功能.其余的就是功能上更加全面,就不一一详述了.不过如果是家用的话,没必要追求海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康的摄像头我自己可以用8266进行字符叠加 把大棚的温度显示在上面,其他的我没搞过 ...

雄迈 大华 中维世纪 也能加字符叠加 需要原厂开发sd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等像素情况下,海康的画面更加细腻,摄像头功能上更加全面.逆光环境下,海康可以通过开启宽动态来修正效果, ...

天视通也有宽动态 只是低端入门款模组没有 很多低端都没有宽动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视通也有宽动态 只是低端入门款模组没有 很多低端都没有宽动态

学习了,曾经监控角度不对,咨询客服如何开启,客服给出的建议就是更换位置

网友:
海康功能全面,大牌

网友(2025-05-06):
海康的确实不错,非常稳定。
家用监控设备的门槛很低,成熟方案一大堆,广告数量与厂家的知名率呈反比,有些小品牌的监控一点开就是广告

网友:
海康的确实不错,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