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蓝牙接收器,做个外挂

楼主(2023-10-05):
鱼池里看到有一个蓝牙接收器不到十元,正好想要一个用于老式大口径耳机,就收了个。

还是全新未使用的,除了蓝牙接收器本身还带有充电线车用充电器转接头,甚至还有全新的绒布套。
到手发现不能开机,只能接充电线开机,看来里面的电池是不行了,拆开了一天我的天你们的电池简直是小的不能再小

这点小电池能听啥呀?找了找发现一个airpods的充电仓电池,宽度就宽这么一点点点,没有办法外挂吧

确认是立体声,蓝牙3.0

网友:
这货音质怕是也一般

网友:
感觉很一般

网友A:
还有一面没拍

网友:
电池太小了。

网友B:
体积太大呀!

网友C:
好像是单声道的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太大呀!

仔细看体积并不大,也就是拇指大小,还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面没拍

另外一面刚才也补图上去了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能用几分钟,哄人玩!

网友:
外挂也太不安全不好看了,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单声道的厄

立体声蓝牙3.0的

网友:
立体声蓝牙3.0,是不是还不如淘宝那个JL的蓝牙板子(5元左右的)?

网友:
感觉有点贵了

网友:
电池太小了

网友:
带有电池,是移动的时候用的吧?我个人不会外出的时候用这个,手头的两个接收器都是不带电池,直接插5V的。

网友:
追求音质的话就别用蓝牙了

网友:
看着做工一般般,随便听个响吧

网友:
立体声的还不错,值得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