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20v怎么改用其它电池

楼主(2023-10-05):
有个东成20V工具,手里没有东成20v电池,东成20v电池有协议不。怎么改用成大艺电池或米沃奇M18电池。

网友:
我的东成电圆锯买牧田转换座直接可以用,仅供参考!

网友A:
搞协议也是要成本的,本来就是便宜货,还搞个协议岂不是找死吗?所以绝大多数牌子工具的电池是没有协议的,不过也不排除有例外,万一厂家犯神经病搞个协议呢。其实用不着这么犯难,拼多多上的电池转换接口仅仅10元一个,我想如果能买到相应的转接口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的,实在不行还可以退货,也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们论坛上有那么多人,买工具以前总是憋着退货呢,往往一个工具要退个几次才能落实,反正时间精力有得是,决不能吃亏。论坛还有位仁兄,想用万用表了,又舍不得花钱,就上京东买一个,用完了就退货,一分钱不用花,也不用花精力时间,一个电话京东快递自己就上门取了,看看人家多聪明,学着点。

网友:
直接买个东成得外壳改  或者买转换器

网友:
买个转接口就行,

网友:
一个转接器才三五十块,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大艺电池转东成的转接器才10.99元一个。

网友:
转换器,很便宜,前几天我买的,转换器不到十块,加红包卖家优惠,8元左右搞定

网友:
大艺A3电池转东成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协议也是要成本的,本来就是便宜货,还搞个协议岂不是找死吗?所以绝大多数牌子工具的电池是没有协议的, ...

哈哈哈,时间也是钱阿,折腾的精力,去玩别的不行吗

网友:
直接买哥东城的壳子,替换下,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谢谢坛友,已解决

网友B:
东成20v电池有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已解决

l裸一个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20v电池有协议

几块钱买个转换器回来,转换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钱买个转换器回来,转换快捷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傻缺大有的就有协议,不认别家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