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好了一台美菱体重秤(MELNG ML-T805A1)

楼主(2023-10-05):
一台体重秤显示需要充电,充了两小时电池电压不变,

没有找到螺钉,发现用美工刀可以划开双面胶,

拆开以后翻过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电池鼓包了,

找了一个旧电池换上就修好了。
不清楚电池上面连接的保护板坏没坏,继续使用保护板下次坏了再说吧。

重新用双面无痕胶带粘上。

旧的双面胶是用指甲一点点抠掉的,因为用刀片刮会把玻璃上面的油漆刮掉,左上角就是用刀片刮的结果,粘上面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不错,里面没有用热熔胶

网友:
锂电池4.2V不会烧主控?

网友A:
这么一看,还是上干电池的体重秤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看,还是上干电池的体重秤方便点。

干电池除了漏液的危险,其它方面都很好。

网友:
可以把充电线接到外壳上,这样以后换电池比较方便。

网友:
电池鼓包啦!

网友B:
没看到电池保护板,不会是串电阻直冲的吧。

网友C:
我有一个小米的体重称,装3节7号电池,家里电池用完了,我直接用一个蓝牙耳机充电盒的内脏给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电池保护板,不会是串电阻直冲的吧。

右上角是充电接口,连接到中间的主板上了,电池上面有一个小电路板防止电池放电到过低的电压。

网友:
把充电线接到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小米的体重称,装3节7号电池,家里电池用完了,我直接用一个蓝牙耳机充电盒的内脏给它供电。{:013: ...

这个方法挺不错,直接利用了

网友:
可以换上18650,就不会鼓包了。

网友:
金华喜欢傍名牌,人家安徽合肥的美菱楞给榜到金华啦

网友:
有台这样的,放不周地方显示数字差1到2斤,

网友:
我家的体重秤也是这种,也是这个毛病,我是无损拆机的,换了一个能放下的大电池,现在充一次电可以用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