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国庆8天假,无聊修ONKYO R-805TX功放

楼主(2023-10-05):
小功放,海鲜市场收的,1.3毛爷爷。故障是一个声道声音很差,音量不能调节,收音机无声等等,反正就是配件!

国庆在外面摩肩接踵了几天 ,回来休养生息准备上班,无聊开修。

就不详细描述了,自己看吧,这个功放用料还可以,全机全是audio电容,可惜主电容太小。
功放电路也可以。

整体外观,音箱达尼

拆开样子

我的这个用料还可以,全机全是audio电容

运放也可以

可惜主电容太寒酸,才3300,修好后打算换,懒得折腾,后面有时间再说

前级板子

前级板子反面,居然有原厂修补

收音机功放及连接板

面板反面

收音头反面,顺便说下,这个机器开始没有收音机,修了供电等,有了声音,但是没有立体声,没有管状电容,示波器在单位,懒得修了,反正也不怎么听收音机。

这个机器很坑,很多地方开焊,前半天走了很多弯路。没有办法花了近两个小时,全机补焊。

今天主要修理“猪脚”,其它补焊,及主电位器也有问题,这里不详细说了。
这是功放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电路,实际声音不对,主要是中点电压偏高,好的声道是22mv,坏的是190mv且跳变,按照图中顺序反推,

犯了经验主义毛病,以为是几个电容问题,拆下量了,没有问题。
然后问题锁定4,镜像电流源,全部原件在线量好的,拆下也是好的,装上居然好了。

装机,播放10分钟又犯病了。
往上追查,对地量Q509和Q513电压正常,就是因为习惯量对地,就一直没有怀疑这两个管子坏了

然后到了前面恒流源及差分管,全是好的,至此陷入困境。

这个功放电路就是典型功放电路。应该没有难度。至此发现肯定是某个原件热稳定差,老化。
量每个管子供电电压,检查电阻好坏,量BE电压,看管子工作状态。

量到Q513,发现跳变。之所以输出电压稳定,因为下面是镜像源
太常见的管子A1015,顺路拆掉509配对
从进口板子,拆一个才180多,换了一一块板子,差不多了280多,很原机一致,换的放到509,原装的放513

全新也很多,居然300多,但是都是铁脚的,不敢用

换上中点电压正常了

播放了1天,无问题,稳定

最后说下

电容都找出来,懒得换了
怕影响音质

可是,这个小功放音质很一般。主要是装机了,懒得拆了
音质高音有点刺耳,齿音重,低音下沉不深,不浑厚
音场不错,很宽阔,估计和电容有关,估计换了大的滤波电容低音会改变。
机器适合听弦乐

全机除了收音机,全部修好。最后发现还要从电路原理出发,经验主义不可靠!

楼主:
这个坏管子开始拆下量也是对,两个PN都 通,放大倍数低
冷的两个pn节约700,加热后一个pn节居然2200,另一个正常 是700多。
这些老化的管子,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做工还算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感觉现在很少看到功放了

网友A:
不知道放大倍数高点还是低点好些

网友:
安桥功放90年代挺火的

网友B:
这么大的功放,肯定要配套大音箱,然而,不敢开大声了。
楼主手艺很高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放大倍数高点还是低点好些

一般是大好些,但是太大稳定不够
根据电路选

选280为了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功放,肯定要配套大音箱,然而,不敢开大声了。
楼主手艺很高很高! ...

谢谢。
这个功放消耗功率才54w。个头只有标准功放一半大,推个小书架还是比较匹配

楼主住在楼房,开大了,隔壁会敲门

网友:
这小功放做工用材可以楼主是行家技术手艺不错值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思路清晰

这玩意儿还有就是电容降容量,更烦

网友:
比国产杂牌山寨好多了!

网友:
软故障确实难搞。

网友:
功率不大啊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好,能有电路图就是好。

网友:
要从电路原理出发,经验主义不可靠

网友:
热稳定性老化的问题不容易查找

网友:
现在的人都不玩功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