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电热壶,拆了发光应该每烧一次水可以省1厘钱了吧

楼主(2023-10-05):
蒸汽开关没有问题

这里还有个温度保护,这个触点烧的比较黑,
刀片刮触点,弯曲度加强下。

应该是烧干保护,温度弹片温度低了点,经常动作导致触点变黑?
但也不应该啊,恢复动作 温度 应该 还是延迟比较大的?
或者是本身就接触不好累积导致?

发热盘是好的

蓝光 二极管 引脚烂掉了,拆掉。

网友:
还是装一个发光二极管比较稳妥。

网友:
这LED能省这么多吗

网友:
算你LED限流电阻22K,那么LED电流是10mA,那么整个电路耗散2.2W,工作455小时一度电。

而烧水每次也就10分钟,也就0.37瓦时电量,一度电算5毛5,也就是0.0002035元,也就是0.2厘,你谎报5倍的钱。

网友:
还是接一个发光管有指示好些

网友:
这钱该省吗

网友:
少个发光二极管,都不知道电源接通了没有。

网友:
哈哈,这点电还没有无线路由器用1小时多。。。

网友:
换新的,中国的经济等着你去消费拉动呢

网友:
这壶,带跑马灯?

网友:
换新吧,这玩意儿不值钱

不建议市电的玩意儿在维修,不太安全

网友:
还是安个电源指示灯稳妥些

网友:
接触不良是这种插接件的通病,捏紧就好了

网友:
这种壶经常坏的就是干烧开关。

网友:
我的三四个水壶都是上盖与壶体的连接处坏,觉得厂商故意的,,当然发热件开关用的都是英国的S什么的。。。

网友:
别说1厘,2厘都可以省出来,提前关开关五秒可以省三分

网友:
别省啦,有个灯还是好的,换个

网友:
一下子掉档了。

网友:
国家的鸡滴屁为啥上不来,都是你省的

网友:
有个灯还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