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玩具遥控车遥控距离贼短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3-10-05):
玩具遥控车遥控距离贼短是什么坏了?

遥控器天线和车子接收天线要靠经几cm才能有反应,
这是什么东西挂了? 拆开看了下天线没断,这是什么鬼问题啊什么挂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有功放管,功放管坏了?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电池
天线里面射频虚接

网友B:
要确定是发射端功率下降还是接收端灵敏度下降,亦或是编解码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有功放管,功放管坏了?电池有没有电?

新电池 肯定不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定是发射端功率下降还是接收端灵敏度下降,亦或是编解码有误差

怎么确定?只有一个垃圾万用表

网友:
要测量一下电池工作时的电压,测量电池空载电压不能确定电池是否能大电流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只有一个垃圾万用表

发射端大慨判断:电池串电流表,按键有较大电流则有功率输出。如下图,8ⅴ,15mA。

接收端要分析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天线接触点是不是脱焊或者虚接

网友:
检查电池 接收头

网友:
电池没有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大慨判断:电池串电流表,按键有较大电流则有功率输出。如下图,8ⅴ,15mA。

接收端要分析电路。 ...

垃圾万用表没有电流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电池 肯定不是电池问题

都啥年代了,新电池就保好呀

网友:
27M普遍的距离短,可以找2.4G无线遥控玩具车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