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补光灯怎样安排

楼主(2023-10-05):
冬天想在室内种菜,光照差,想采用晚上补光模式,不知怎样处理好,咨询一下大家。

一种是直接用交流电驱动LED。就是灯泡,不知道耗电多吗。初步用了10个长50宽20厘米的塑料盆,合计能有一平方米面积。
再就是用充电电池,各种废旧充电锂电池不少,有地方能免费充电。逆变以后驱动灯泡,是不是逆变器不需要纯正弦波的?有套低档逆变装置,不知用在这上边好不好

网友A:
感觉逆变效率应该会降很多,还不如直接驱动LED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逆变效率应该会降很多,还不如直接驱动LED灯条

我一直这样想,不会啊,比如多少v直接驱动多少?中间用电阻吗?

网友B:
50w的红色灯加50w的蓝色灯,绿色不需要,100w,10个小时1000w
强迫夜以继日的长,不知道花花草草会不会骂人。

网友:
不考虑成本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w的红色灯加50w的蓝色灯,绿色不需要,100w,10个小时1000w
强迫夜以继日的长,不知道花花草草会不会骂人 ...

嗯,就是为了春节能吃韭菜。外边太冷,大棚购买不安全。冬天吃两季。室外有的就不用了。很多农民大棚种菜都用补光灯

网友C:
做个升压恒流源用电池直接驱动。

网友:
一直不明白,这个光和太阳光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升压恒流源用电池直接驱动。

做不会,可以买,不难买到吧。给个建议,如灯泡一般是两并多串。比如12v升多少电压电流合适?

网友:
听说12月份肉摊上常见的生鲜灯会被禁用,不知道能不能拿来种植物

网友:
主要是温度

网友:
觉得最省事的方案是太阳能+充电宝+LED,白天充电,晚上开灯,光敏控制即可,基本不用管理,除了定期给太阳能板除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为了春节能吃韭菜。外边太冷,大棚购买不安全。冬天吃两季。室外有的就不用了。很多农民大棚种菜 ...

韭菜全遮光下长出来就是韭黄,更好吃

网友:
用太阳能可省很多电!

网友:
买些5伏LED灯板改灯珠用充电宝电路(当然也可以复用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