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假期拆修办公室方通灯/长条灯--顺便请教LED照明怎么选

楼主(2023-10-05):
之前的办公室60*60石膏板南吊顶,用木林森平板灯几年只换过一个驱动电源

今年新搬入办公室是喷黑顶,上次装修是2019年20*20长条吊灯,已经坏了几盏

之前发帖请教过
综合版友建议

修灯买4条50cm灯条串联的替换光源,在原灯壳走 == 的布局
铝基板灯条背面用704与铁皮灯壳整体粘牢,在固定孔用塑料卡卡紧

在嫌暗的地方加灯,同尺寸品牌的价格不便宜

前几天又有灯坏了,假期拆下来一看,是驱动电源烧了,

找到之前修灯拆下来驱动电源,参数相同,换上OK

修来修去,办公室的灯已有三种不同亮度
混搭风

楼主(2025-02-23):
用了两年试了几种方案,
还是114cm220V灯条最好用,
每个灯壳里面装两条

楼主(2023-10-05):
发现买LED选品牌太难了,大概有知名度就那几家,有无品牌价格差好多倍
有品牌也就稍微放心些,也没有直观的参数/驱动方案对比

楼主:
选品牌也只是因为自己不知水深浅,有品牌相对放心点
家用照明品牌多一些,办公品牌就少了,汽车LED品牌更少,
16年骐达蜡烛灯,看了一圈已放弃换大灯LED灯泡,打算以后换整个车灯模组
只换车内阅读灯和尾箱灯,31mm双尖只搜到FSL, 28mm双尖就没有品牌的

网友:
品牌灯用的什么灯珠咱也不知道,良心账,所以我都是换显色95的首尔欧司朗三星等灯珠(当然有钱也可换98的这些灯珠特点是都并有稳压管正反向都导通),所以我给好朋友换灯珠就开玩笑,所换灯珠的价钱要超过你这(破)灯的购买价,人工费还不算呐。当然,从自己的眼睛角度看,一点都不贵呀

网友A:
富士康代工的一些商用灯不错,再是 松下 这些都可以,松下的清仓货会便宜些,都在论坛商家那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代工的一些商用灯不错,再是 松下 这些都可以,松下的清仓货会便宜些,都在论坛商家那拿 ...

我不在圈子里,不知道这些商用灯都是什么牌子,有了解的帮忙说一下。
在论坛商家买灯,我就不得不吐槽,2015年装修买过三个平板灯,两三年内陆续都坏掉了,中途售后给补发过一次,但寿命还是差强人意,
后来换过亚明和雷士,灯壳做工是不如论坛商家的,(论坛里商家49元30*30是超薄侧发光,后来一半价格买的其他品牌都是厚的顶部发光),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在圈子里,不知道这些商用灯都是什么牌子,有了解的帮忙说一下。
在论坛商家买灯,我就不得不吐槽,2 ...

要想省事还得选品牌的,论坛里买的除了价格就没有其它可以称道的了,近几年陆陆续续在坛子了商家买了几十个LED灯了,基本上都是年抛型,个别的达到季度抛,最牛的一个所谓工地灯100W的最牛,一星期就的抛。,后期还是老老实实花高价买佛山照明,雷士照明,欧普。虽然经常遇到3年抛型,但它亮啊,不伤眼,有干劲的话改动一下驱动,拆掉个把电阻,降低点电流,寿命可以更长。

楼主(2023-11-08):
今天上班闻到烧焦味,又坏了一盏,取下灯条用烙铁换了之前烧坏灯组中看起来完整的灯条,还是不亮,整体不行了,索性旧灯条都扔掉,买新模组换了

网友:
楼主买元件自己动手维修一下

网友:
这连灯条都烧了一半

楼主:
旧灯的板老化严重,没有维修价值了
买灯芯替换,那种一拖四50cm的效果一般
再买这种1.14米一体的看看效果吧
估计办公室这一批吊灯陆续进入寿命周期,
在以下三个方案比较后确定一种,买些备件随时待换吧

网友(2025-03-05):
买东西要想省事,还得是选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