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D0S下安装98不进安装界面咋回事

楼主(2023-10-05):
用老毛桃进入纯DOS下,进入e盘安装文件夹,运行里面setup,检测完,点Eixt就又返回dos,请问这是咋回事呢?安装文件从https://msdn.itellyou.cn/这个网站下的

网友:
直接找个Gho还原进去不香么???

网友:
不点exit啊

网友:
安装文件可能有问题。

网友:
记得应该是运行winnt吧

网友:
记得应该是运行winnt吧~~~~

网友A:
exit就是退出呀 退出当然是回到DOS

网友:
windows98有很多硬件限制,现在新机器都没法装win7,有事多百度吧,就一行问题,没法回答。

网友B:
D0S下安装98,还用上老毛。。。

先在硬盘安装DOS,再运行DOS安装98,,试试

95,98一般都是直接从光盘安装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it就是退出呀 退出当然是回到DOS

这个是检测完后的两个选项,一个是查看日志一个是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0S下安装98,还用上老毛。。。

先在硬盘安装DOS,再运行DOS安装98,,试试

硬盘是空的,啥也没有。也没网,只有手机。

网友C:
分区格式是mbr吗?硬盘分区是否大于2G了

网友:
是否大于2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区格式是mbr吗?硬盘分区是否大于2G了

Fat32,刚才合计重新装下xp,结果昨天还能装,今天装一半就提示文件损坏,无语了。

网友: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了

网友:
win98除非是20年前的老古董了,最不济也要装XP

网友:
在虚拟机上装9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