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乐信RP300算是所有数调收音机里调频效果最差的吧

楼主(2023-10-05):
乐信RP300调频只能用乐色形容,灵敏度低,多处受一个强台干扰,带着它去过西安、武汉,就没有完整收全调频台过

网友:
壳子里面的肉肉还是挺多的!

网友:
不应该吧,看看。

网友:
21一个的龙飞灵敏度够意思

网友A:
TA2111东芝调幅调频立体声解码芯片,信噪比收台效果还算不错吧

网友:
干扰太狠了

网友:
外观尚可,内部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A2111东芝调幅调频立体声解码芯片,信噪比收台效果还算不错吧

芯片可以,但电路设计可能有问题。我有一台同样芯片,感想和楼主一样,用垃圾来形容都侮辱垃圾两字。基本收不到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可以,但电路设计可能有问题。我有一台同样芯片,感想和楼主一样,用垃圾来形容都侮辱垃圾两字。基本 ...

看调频高频震荡电感线圈圈数这么多,是带电视伴音宽频的吧,常规标准频率88-108M多是3-5匝。并联电容15-25P左右。很好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