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好久没用液晶屏左下角出现黑斑,有救吗?

楼主(2023-10-05):
请教大佬,手机好久没用液晶屏左下角出现黑斑,有救吗?用什么办法去7亳米左右黑斑,请见图,谢谢。

楼主:
有大佬会弄

网友:
看起来像是屏幕漏液晶,应该没救了,某宝按手机型号搜一下屏幕总成吧。

网友:
我锤子手机也有,有点慢慢旷大

楼主:
是好久没有出现的,谢谢大佬

网友:
打针抽液晶(开玩笑了

网友:
屏幕漏液,只能更换。

网友:
这个是液晶漏液了,没有救了,将就用吧

网友:
听说黑块会慢慢扩散都,只能更换新都解决......

网友:
这样肯定没法修的,只能换了

网友:
液晶漏液了,没有救了

网友:
无救,会变大。。。。

网友:
以前在抖音上看过,可以用手慢慢挤出去

网友:
内屏有问题,需要更换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