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XGT无绳微波炉刚刚在美国推出

楼主(2023-10-05):
令人惊讶的是,牧田 XGT 无绳微波炉在美国推出,现已上市。
Makita 的无绳微波炉型号为 MW001GZ,容量为 2.1 加仑(0.28 立方英尺),外部容积为 1.5 立方英尺,有 2 个功率输出级别 - 350W 和 500W。
它有一个双端口电池槽,但只需要一节电池即可运行。电池切换是连续的,这意味着微波炉将使用一个电池运行,并在第一个电池电量耗尽时自动切换到另一个电池。
功能包括 LED 灯、用于设置加热时间的旋转控制旋钮和电池电量表。还有一个 USB 端口(A 型,最大输出 2.4A),用于为电子设备充电。
根据用户手册,500W 设置是“临时增强功能”,微波炉在大约 8 分钟后切换至 350W。
2 节 2.5Ah 电池(相当于 18V 5Ah)的运行时间估计为 500W 时 8 分钟或 350W 时 14 分钟,而 2 节 4.0Ah 电池(相当于 18V 8Ah)的运行时间为 500W 时 15 分钟或 350W 时 21 分钟。
该微波炉最多可安装 2 节 Makita BL4080F (8Ah) 电池。它还与其 PDC1200 背包电源兼容。
价格:929 美元(仅工具)
由于微波炉配有双电池端口,也许牧田还可以打造 18V X2 型号。

网友:
这个骚。电池消耗的好方法,不如当做电池放电测量器。

网友:
这个在我们这边没什么用,在某些经常停电的地方用处就大了,有的地方常常是一天只有几个小时有电,就可以在有电的时候给电池充满电,停电的时候照样可以有热饭吃。

网友:
这个价格也是高

网友:
这种东西虽然贵,但肯定会有人买的。你们看看我们这边大商场卖的象印电饭锅,7000多元人民币一个,不比它便宜,照样卖得出去。

网友A:
在不久就会有插锂电池的电饭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不久就会有插锂电池的电饭锅

5A电池90瓦时的能量,能够够把水烧开吗?电饭锅起码500瓦吧

网友:
只能用1次吧

网友:
你说的没错,基本只能热一次,因为一般1000w左右的微波炉叮一次的时间一般都在3 4 分钟的样子。 他这个500w功率8分钟 ,基本也就是一块电池叮一次。

网友:
这是个什么鬼思路。。。
如果是我,我肯定会在微波炉上装两个电池充电器。而不是用电池的微波炉。。。

就算现在这个产品,也会考虑加24V点烟器输入,变成车载可用的。。。

网友:
人家买得起马就配得起鞍,买它十块八块电池,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工人野外干活用着方便,但也只是国外,这价格国内没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5A电池90瓦时的能量,能够够把水烧开吗?电饭锅起码500瓦吧

小型电饭锅只有100瓦

网友:
这么贵,不如买个发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