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这个贝壳防晒帽断裂怎么修复?

楼主(2023-10-05):
今年夏天刚刚买的贝壳防晒帽,今天不小心弄断裂段,请问还能修复吗?谢谢

网友:
直接扔掉它。

网友A:
这个材质一看就是回料做的,质量不咋好,条件允许用PS料3D打印一个,没有的话采购个配件,再不行就用胶水粘,里面加衬板,

网友B:
这材质像是回收料,以后买透明度好的塑料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材质像是回收料,以后买透明度好的塑料制品

这个衬在里面的,买的时候看不到

网友C:
拆了,换个钛合金的,金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质一看就是回料做的,质量不咋好,条件允许用PS料3D打印一个,没有的话采购个配件,再不行就用胶水粘 ...

3D打印的没有弹性,这个类似于发箍,有弹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的没有弹性,这个类似于发箍,有弹性的

那估计就要开模然后注塑了,用PS料试下,PE的可能没弹性,

网友D:
反面粘弹簧钢片,就是钟表用或者老电器里机械定时器里的发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面粘弹簧钢片,就是钟表用或者老电器里机械定时器里的发条

地方够的话,不用粘套热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换个钛合金的,金箍

哈哈,孙悟空。

网友:
直接使用松紧带替换,简单实用。

网友E:
网购个铁发箍,插进去代替就解决了。也可以用这种多股铜芯线代替,硬度也够的。
也可以在断的地方,加个金属片夹着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购个铁发箍,插进去代替就解决了。也可以用这种多股铜芯线代替,硬度也够的。
也可以在断的地方,加个金 ...

发箍的想法一开始就有了,也找了家里现成的发箍,但是太小了,你说的多股铜丝没有弹性

网友:
用不锈钢片复制一个,用到帽子没它还在。

网友:
电缆线里面的钢丝,折个回弯,效果杠杠的

网友F:
找观世音求一个金钢的,然后穿进去,保证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观世音求一个金钢的,然后穿进去,保证不会坏

求来第一个套你头上

网友:
买把钢直尺弯一下放进去。虽然赶不上金箍但防御力至少能涨100点

网友:
502 一地在要工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