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无线吸尘器检修

楼主(2023-10-05):
苏泊尔无线吸尘器检修

朋友给的,说是不能用,拆开检查
检查发现是电池问题,电压正常,就是电池接口负级测量不到电压,可是在其他地方有电压
更换负级附近相同元器件,还是没有电压,直接短接到后面一路,测试可以使用,应该是电池小板有问题,目前不知道什么问题
另外充电还没有测试,没有充电器

正面

后面

侧面

上面拆开

电机

电机

拆开

拆开

按键板

按键板

电池

电池

电池

电池

这个位置接到负级可以用,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负级没有电压

网友A:
电池异常后保护了,我家的那个叫啥添可吸尘器的电池包坏了后我就买了一个六串的保护板,原来的板子弃用,在弄个mos管当触发开关,用到现在两年了没问题

网友:
无刷电机好

网友:
六串的电池包啊

网友B:
不知道电池续航能力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异常后保护了,我家的那个叫啥添可吸尘器的电池包坏了后我就买了一个六串的保护板,原来的板子弃用,在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电池续航能力行不行。

准备看小充电正常不,可以想办法

网友:
有个宝嘉丽的无线吸尘器,是4节18650的,充满电高档可以用半小时

用了两年,发现有时候高速吸尘会慢下来
再用用,不动了,测量到后来发现MOS管背部没有焊接住
也不找MOS管了,去掉了直接焊了个继电器
电池真耐用,都好几年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4-03-24):
请问:直流电机后盖怎么打开取出电机的?

网友:
这个电池有没有锁?好多吸尘器电池都有锁,稍不注意就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