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大家避坑一个太阳能充电灯-宿明太阳能灯,

楼主(2023-10-05):
多多购买,买来用了几次,
发现电量显示不准,
明明还有2格电,
突然一下就熄灭了。
所以就有了拆机的念头。
这款灯的亮度还不错。

背面是太阳能充电板,赶紧没必要花这个成本,还是用充电器快捷。

灯珠非常多,亮度ok。

type-c接口充电,非常方便。
4格充电显示,
但是显示不准确,
3.5v还显示3格亮度,
这不是坑么?

拆开面板,灯珠贴在铝基板上,一共12*6*4=288颗,
这个成本应该占了很大一部分。

泛光板。

铝基板参数。

拿开灯珠基板,心都凉了,
两种颜色的电池,99%都是用的二手电芯。

电芯是2500毫安

蓝色的那节感觉更不靠谱。

tp4333,充电电流0.8A,升压放电电流1.0A
还有一颗4056c,,这个也是充电管理芯片,
估计一路是type-c用,另外一路是太阳能充电用,
还没慢慢研究,只是猜测,不然为何用2颗充电管理芯片?

最大的这颗被打磨了,估计就是输出模式选择用的。

有冷色,暖色,中性光模式。

红蓝警示模式

就是这个品牌。宿明。

好在多多只要在和客服的聊天中,
发现有质疑商品的问题,
就会弹出是否多多介入申请退货退款。
推了吧,重新买一个,主要是这个电芯看着不靠谱。不是我矫情。

网友:
这个东西要好追求的,价格自己算上去。一颗好电池都十几了

网友A:
玩电子的手里不是都有很多旧电池和灯珠嘛,去捡块太阳能板自己做用不了多少钱,我阳台上那个就是。

网友:
可以看出咱们的废品回收行业现在做的非常好,不管是旧电池还是旧电源板,都能给你回收重新利用上,一点都不会浪费

网友B:
电池如果是并联的话,拆个共享充电宝,电芯直接换了就能用,带电池退货麻烦,

网友:
LED灯集成的一大颗的比较这一种一颗颗一片小led的好

网友:
板子像是边角料裁切的 加起来面积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如果是并联的话,拆个共享充电宝,电芯直接换了就能用,带电池退货麻烦, ...

这种一体的产品还好,单独寄电池很难

这太阳能板也很拉,看着很大,有效面积一半都没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各种办法想出来了。这个主要是电池不行,还有充电太阳能板也很差。

网友C:
最好是退款不退货

网友:
不知价格多少?感觉电池不够,自己再并上几节电池还差不多够用

网友:
感觉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退款不退货

没必要那样吧,毕竟商家也是花钱进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电子的手里不是都有很多旧电池和灯珠嘛,去捡块太阳能板自己做用不了多少钱,我阳台上那个就是。 ...

外观不行啊。这个需要颜值

网友:
这种靠电压检测电量的是不可能准的,只能大概一下

网友:
这种太阳能绝对鸡肋  板子的功率太低了

网友:
换几节电池会不会好点

网友:
什么价格买什么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