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什么UV胶能固化后硬邦邦的?

楼主(2023-10-05):
买了两次UV胶了,第一次的有一股刺鼻气味,而且也不肯干,不管你是紫外线灯干他还是太阳光干他表面就是有一层液体状的物质。第二次买的没气味儿,不过固化后软趴趴的,没劲儿,那我要怎么卖才能搞个硬邦邦的UV胶呢?图上的不行,软趴趴的货。

网友:
一般买回来的都不行 跟氧气反应。
美甲的一般没问题,涂抹过后,马上强烈紫外线照射,就可以表面光滑。其他亚克力的,都是不干的,不怎么好用。

网友:
修补汽车玻璃的挺硬,不过性价比低
然后光固化3D打印用的光敏树脂,据说有毒(这类东西多多少少都带点毒性),所以我玩的FDM打印机

美甲用的合适,有硬的有偏软的,还容易固化

网友:
修复PCB板用的3秒速干油,紫外线灯固化后就是硬邦邦的。

网友:
紫外线3秒速干油PCB板修复飞线专用UV胶固化后就是硬邦邦的。

网友:
不明觉历,求大神科普

网友A:
是不是,紫外线固化时间不够。

网友:
现在牙医好像在用UV胶。前不久去搞牙,就感觉每次抹了什么胶之后就拿个光源靠上去固化。说惠觉是因为躺着视角看不见具体工具。

网友B:
有一种叫什么AB的干后很硬。

网友:
从牙医了解到,紫外固化实质还是树脂,估计固化剂和添加剂成分比例不同,查查资料再买吧

网友:
要买大品牌的,我买的卡夫特的  粘后放在太阳下嗮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叫什么AB的干后很硬。

ab胶有,塑钢土也有,但UV胶有他的优点,就是固化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紫外线固化时间不够。

太阳晒几天都在软趴趴的,没用

网友C:
X宝铸工胶,双组份,固化后硬得很!得用錯刀打磨。

网友:
环氧树脂固化后硬的

网友:
指甲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铸工胶,双组份,固化后硬得很!得用錯刀打磨。

有透明的么?

网友:
     环氧树脂AB胶,需要承重配比那种,固化后是坚固硬的,就是固化慢点24小时

网友D:
我现在用的uv胶,一坨上去紫外线照20秒邦邦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uv胶,一坨上去紫外线照20秒邦邦硬~

链接发来看看,性价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