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线网络打歼灭

楼主(2023-10-05):
作为一个网络爱好者,在新房装修后不久,就迫不及待的开通网络,并开始上设备.下面是新房的简易示意图,卧室1和卧室3是有预留网线的,卧室2没有预留网线,因为卧室1和卧室2之间只有一面墙,即使是WiFi,我认为应该不会太差.

重点来了!

墙壁的弱电箱空间狭小,肯定是放不下路由器的,所以一开始就打算把路由器放在客厅的电视柜上,而弱电箱至客厅只有一根网线,开通网络时,赠送了IPTV,而一根网线既要传输网络又要传输IPTV,IPTV是组播,是不能和网络直接走一条网线的.当然,也可以把网线一分为二,一根用来提供网络,一根IPTV用,但是这样担心网速跑不满....其实也可以用一个第三方的电视盒子来解决,但是IPTV不占用网速的优点还是让我更偏向它.

思虑再三,决定选用mesh无线路由器,+VLAN交换机(家用版,弱电箱正好可以放得下),通过划分VLAN,实现单线复用,也就是一根网线,既可以传输网络,又可以供IPTV用,彼此互不干扰.

两个家用VLAN云管理交换机方法一样,进入设置,进行VLAN划分.分别建立vlan10 ,vlan 20,vlan 30 三个vlan,根据用途不同,VLAN 10负责光猫到路由器的网络传输,VLAN 20负责光猫IPTV端口到电视柜的IPTV,VLAN 30 是本地局域网端口,负责路由器1和路由器2的有线mesh连接.

交换机1的连线说明:

光猫提供网络的千兆口连接交换机1的端口1,IPTV端口连接交换机1的端口3,而交换机1的端口2通过网线与电视柜的交换机2的端口2连接.卧室1和卧室3的网线连接交换机1的4-8口的任意口即可.

交换机2的连线说明:

交换机2的端口1连接电视柜的路由器,端口3连接IPTV电视盒,路由器1 LAN口连接交换机2的4-8的任意端口.

这种情况下,交换机的端口2就相当于一条公共道路,而网络和IPTV被标记成了不同的VLAN,就好像是两辆不同的车通过一个不同的收费站进出道路,再开向不同的终点.

这样,就通过VLAN的方式实现了IPTV和网络的同时传输,且互不干扰.路由器2放置于卧室3或者是卧室2,在卫生间,厨房,客厅,阳台等进行网速测试,速率相同,施工成本连AC+AP的一半都不到.

各项测试如下图:

网友:
谢谢坛友的经验教程,也正在考虑装修组网

网友:
我还是选择了多敷设网线,用了锐捷的吸顶ap

网友:
再装修一定要预埋网线和光纤

网友:
谢谢坛友的经验,再装修多预埋一至二根网线和光纤以防万一,而且可以灵活罢放。

网友A:
弱电箱到电视墙放三条网线不管什么情况网线都够用,只放一条网线可以AC+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电箱到电视墙放三条网线不管什么情况网线都够用,只放一条网线可以AC+AP ...

AC+AP成本比这种mesh方案贵了点....再者可以借用这个机会了解下mesh

网友:
咱俩户型差不多,每个卧室都留了网线,我把路由塞弱电箱了天线露出来,放上沙发挡上了

网友:
不错啊。网络很稳定啊。

网友:
谢谢坛友的经验教程

网友:
才华横溢的你,在众多的精英当中,显得那么卓然不群。你的才华,无人能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AC+AP成本比这种mesh方案贵了点....再者可以借用这个机会了解下mesh

是的,但是不用折腾,AP可以同时走itv和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电箱到电视墙放三条网线不管什么情况网线都够用,只放一条网线可以AC+AP ...

三条网线,要六类网线

网友:
大方向还是能用有线就用有线的,无线mesh还是会有抽风的时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条网线,要六类网线

16线管刚好可以放三条普通六类线,itv线可以用5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条网线,要六类网线

其实放两条也够用了,itv可以走路由器,占用一个路由器接口而已

网友:
如果是个人用,mesh可以省很多事情了

网友:
移动的不影响IPTV和网络

网友:
我认为应该不会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条网线,要六类网线

超五够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