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带温度检测的U盘主控?

楼主(2023-10-05):
看了一圈,U盘似乎都不带温度显示,也就是说没有带温度显示的主控。而固态硬盘几乎都带温度显示,而且会根据温度控制读写速度,达到某个温度自动降速来降低发热。
U盘主控没有温度传感器,撞温度墙降速减少发热这个功能就无法实现。USB2.0的主控温度确实不是问题,但是USB3.0的高性能主控,比如IS903/NS1081这些全速跑起来还是挺热的,温度是个问题,掉盘大概率和温度过高有关。

网友:
买新主控 制程会好一些

网友:
只能加强被动散热。

网友A:
温控只有SATA主控有,别指望了

网友:
U盘主控都不支持温度显示,如果好的主控配好的闪存的话,纠错会少,主控运算量小,温度也会降下来。我认为U盘质量分为主控,闪存和固件,当然还有开卡参数。四方面都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只有SATA主控有,别指望了

SSD主控都有,无论SATA还是NVMe

网友B:
引用 楼主:
SSD主控都有,无论SATA还是NVMe

人家说的U盘主控,你说NVMe,有点不搭边

网友:
固态硬盘主控的优盘支持温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主控都有,无论SATA还是NVMe

U盘主控到底是精简的一个外部存储设备而已,就别局限了,直接组个MSATA移动硬盘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U盘主控,你说NVMe,有点不搭边

先搞清楚概念,固态硬盘才有SATA和NVMe接口只分,优盘是USB接口,优盘主控直接连接NAND闪存。没有SATA优盘NVMe硬盘,那是移动硬盘。

网友:
自己改造一个呗

网友:
选一些发热比较小的u盘方案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搞清楚概念,固态硬盘才有SATA和NVMe接口只分,优盘是USB接口,优盘主控直接连接NAND闪存。没有SATA优 ...

他说的走SATA指固态U盘U-SSD

网友:
U盘高强度使用的场景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