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ngff接口的2259xt2量产

楼主(2023-10-05):
前段时间为了升级一下手里的THINKPAD X250
在并夕夕上买了一只2259xt2主控的NGFF接口
sata协议的128g固态硬盘

原颗粒为闪迪的15139-128g
最近捡了些垃圾颗粒想升级一下容量
但是发现这块板上面没有一个丝印
不知道是不是和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有GPIO跳线
求助论坛的各位大神
如果有丝印图能提供的话
先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假如原盘是15139-128G的话,看一下闪存的ID最后两位是不是英文字母,如是的话,原盘应该是有toggle路线的。照着贴就是的,CE跳线的话,4CE应该不用改吧

网友B:
THINKPAD X250好像不支持ngff的吧,我就换个sata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原盘是15139-128G的话,看一下闪存的ID最后两位是不是英文字母,如是的话,原盘应该是有toggle路线的。 ...

不是应该还有电压跳线吗?暂时没颗粒试,好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X250好像不支持ngff的吧,我就换个sata固态

支持的,无线网卡旁边有一个接口,只不过是sata协议的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还有电压跳线吗?暂时没颗粒试,好尴尬

原贴的15139-128G的话,应该是3.3V和1.8V。大部分闪存支持的吧

网友C:
坐等大神

网友D:
搞个 1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 1T的。

我没有这么大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大神

估计大神也不愿意放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的,无线网卡旁边有一个接口,只不过是sata协议的才行

那我的是x260.插过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 就帮顶!!不懂 就帮顶!!

感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的是x260.插过不识别

你可能买的是nvme协议的,我有两个x250都已经用上了

楼主(2024-01-11):
GPIO已找到,不知道CE跳线怎么找

网友(2025-03-08):
把p23的电阻搬到p22就行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