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0款长城C30手豪更换前减震总成及横向稳定连接杆

楼主(2023-10-05):
2010款长城C30手豪进入了第13个年头,过路上不平整的地方都会有异响。上回在前减震塔顶增加了黄色减震塔顶胶垫,安装后稍有效果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6169-1-1.html

这次双节前下单了90元两根原厂的横向稳定连接杆和330元一对森帕锐品牌的前减震总成。5号中午到货了横向稳定连接杆,趁着在家赶紧换上

用液压千斤顶把左右前轮都加高在安全马凳上。

2个前轮在同一水平,横向稳定连接杆就不会较着劲松开螺母后直接可以替换。

17mm的螺母,中心6mm的内六角

卸掉轮胎后就喷了松动剂,锁紧的力度也不算很大。上端球头很容易取下

下端球头毕竟更接近地方,花费的力气就更多

左侧内六角都滑牙粒

只能动角磨机

切开了螺母

比对一下吊杆的长度尺寸

品牌是河北保定格瑞机械的

说是原厂,球头的固定螺母和中心都变了。

T40批头加18mm扳手

扳手不全,幸好有把上回为了拆塔顶特意买的L型扳手整好是18mm的。此处的设定扭矩为63正负5

固定时发现新吊杆,锁紧螺母时中心球头不会跟转。装好后前减震还没到,出去试了试。异响基本解决,就是减震阻尼不行,弹跳次数多。

下午3点半,前减震到货。开始换减震,先给固定螺母处上好松动剂。再按上回给前减震塔顶加减震塔顶胶垫的流程13mm套筒拆除雨刮臂,拆除集雨罩3个塑料卡扣,10mm套筒拆除雨刮电机连杆,10mm套筒拆除10粒固定集雨下衬铁板,6mm内六角批头加18mmL型扳手拆除塔顶固定盖螺母。同样流程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6169-1-1.html,偷懒不拍。

传动轴外球笼上挡块毛巾,避免喷上松动剂。橡胶容易开裂

分别左右避震的标识在横向稳定连接杆固定片上

13mm套筒取下固定轮速传感线和制动软管的铁片,此处的设定扭矩为23正负3

19mm套筒加上长长的F杆才拧松固定螺母,此处的设定扭矩为164正负8

在制动盘下用千斤顶稍加支撑,2粒大螺栓就容易拧出。

新避震总成上身,19mm螺栓稍稍带紧。用千斤顶抬高刹车盘

换新塔顶安装垫片,拧上固定螺母前涂螺纹紧固胶

拧入

内六角固定减震杆不能转动,拧紧螺母到原本电露出高度5mm。

避震各螺母固定处都要上螺纹紧固胶

按维修手册上标注扭矩值上好各处螺母

换完右侧已经太阳落山,不想开晚班。只等明天换完,再感受变化吧。

一早就赶紧把左侧的给换上

重新测量一下地面到轮眉的距离为69.8cm

比没有更换前的64cm,足足多了5cm。行驶的感觉又和新车一样了,不颠了,也不响了,很平稳,效果很好。

网友:
这也是真爱了 这么老的车

网友A:
图片有点小,建议将图片分辨率调整为2000px宽度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小,建议将图片分辨率调整为2000px宽度再上传。

好的,正好还有点图没上齐,明日重新传

网友:
兄弟啊,你这样搞,别说维修店了,连厂家都要倒闭了
有时间出来一起吃个饭好了好久不见

网友:
自己修虽然更废时间,废精力,但更仔细更放心。技术可以啊,支持+1

网友:
下次换轮胎的时候 下托架 刹车盘片一起换了吧 寿命差不多了

网友:
动了羊角要做四轮定位要不倾角变了吃胎

网友:
有技术、工具,就丰衣足食,没有就只能去4S盯着!

网友:
连厂家都要倒闭了

网友:
要转型汽车论坛了吗?

网友:
汽车比较复杂,维修费事,恭喜加精

网友:
感觉修车比无线电修理复杂多了

网友:
有这等手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换前减一般只要换减震芯,弹簧可以不换,你这怎么全套换了

网友C:
换了减震要做四轮定位吗?不过好像一般车四轮定位也就能调前束角,外倾角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前减一般只要换减震芯,弹簧可以不换,你这怎么全套换了

不买总成,我就得买减震芯,平面轴承,减震胶,安装垫片。买一对一般送防尘套和缓冲块,买原厂件的一般不送要单独买。为了拆换还要买个弹簧压缩工具,也就用一次。算下来还是总成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减震要做四轮定位吗?不过好像一般车四轮定位也就能调前束角,外倾角调不了 ...

拆装的螺栓都不是偏心件,配件都是和原厂一致件,没改变悬架参数。不用去四轮定位

网友:
汽车维修不仅费脑子,有的地方还很费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