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帮看下 - 联想早期CCFL冷阴极灯管LCD显示器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3-10-05):
联想早期CCFL冷阴极灯管LCD显示器 (不是现在主流的LED)
左边出现一大块白斑
很像是等离子烧屏 或者 OLED烧屏 留下的痕迹
只有在纯色下才能看得出来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大家帮忙看下 谢谢了!

网友A:
ccfl只是背光灯管而已,不会导致白斑。

网友B:
这个要把显示器拆开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fl只是背光灯管而已,不会导致白斑。

是的 灯管不会导致白斑出现

所以搞不懂这个白斑是从哪里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把显示器拆开检查一下。

单位淘汰下来的旧货

就没有必要作深度拆机检修了

正常使用看画面也不影响的

只在纯绿纯蓝背景下 白斑才显示出来

网友C:
1:偏光膜老化
2,进水导致
3:均光膜压伤
4:屏压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偏光膜老化
2,进水导致
3:均光膜压伤

谢谢回复 已经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