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支持USB3.2 Gen2 10Gbps的U盘主控吗?

楼主(2023-10-05):
U盘主控,直接连接Host和NAND闪存的,不是桥接芯片,桥接芯片JMS583和RTL9210b这些都是支持10Gbps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C口支持10Gbps很常见,A口有没有支持10Gbps的接口和设备?有些主机上见过红色的USB3.2 Gen2红色接口,支持10Gbps,设备上的A公头大部分都是蓝色。

网友A:
sm2320算一个?

网友B:
20G的主控接USB-A是10G。
RTL9210b支持USB3.2 Gen2就是10G标准,接A口是10G速率(根据官方参数得出)。

网友:
暂时没有见过这样U盘主控!

网友:
闲鱼上有sm2320成品可以满足你,如果不放心可以买套料自己贴闪存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G的主控接USB-A是10G。
RTL9210b支持USB3.2 Gen2就是10G标准,接A口是10G速率(根据官方参数得出)。 ...

RTL9210b,JMS583都不是优盘主控,是USB转MVMe/SATA桥接芯片。它们都不能直接接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320算一个?

sm2320封装了桥接芯片和SSD控制器,算移动硬盘主控或者移动SSD主控。
如果优盘主控定义为带USB接口和NAND闪存接口(ONFI/TOHHLE)的控制芯片,不看内部实现,sm2320也可以认为是优盘主控。

网友:
USB3.2 Gen2x1有SM2321和群联U17(U17已经有厂在拿样品准备做了,好像是TAS方案,不清楚最后有没有大批量出货,SM2321目前没人做)
USB3.2 Gen2x2有SM2320和群联U18(2320目前公开B47R和B27B固件,闲鱼也有板子卖,但听说放出来的固件不太稳,群联U18仅存在与ppt上)

网友:
用2230直插硬盘盒吧体积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