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路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3-10-05):
双路电压电流表

2.4寸-3.0寸12864大屏版多功能双路电压电流表。
    现有的量程是两路电压0~80伏。两路电流输出测量量程0~25安!更改电压量程,只要简单DIY更改电压输入分压电阻。更改电流量程,增加采样电阻功率就可,程序支持最高可以达到150v50A,更改后重新校准后就可以使用,基本上能满足大部分应用,充分体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
加大电压量程只要把电压分压上臂电阻加大,重新校准就行,最大量程可以到150伏。扩大电流量程只要拆掉板载的那个2512封装2m欧检流电阻,在检流电阻的地方装上10uf左右的电容,连接两根线外接分流电阻1-5豪欧检流,可以达到100安。换好检流电阻后重新校准就行。

进入菜单以下三项功能
1、充放电控制功能。短按"设置"键选第1项菜单进入,可以部分或者全部使能控制项,检测第一路电压电流并进行控制,电压电流可以设置好大于某值或者小于某值,检测到电压电流的值输出控制口输出控制信号,设置好控制参数后,长按sw3键开始运行,控制口输出高电平。达到控制条件后,停止运行,输出低电平。这个功能外接一个MOS管或者通过三极管推动继电器控制充电开关,也可以用光耦进行隔离输出,可以对电池进行放电或者对电池进行充电控制.长按设置键退出。
二、充放电控制  内置继电器配合本店电子负载板可实现放电,电压 电流,时间 自停功能,设置好参数达到所设置参数可开启或关闭,充电或放电。
三、方波频率发生器    根据STC单片机的规格书,附加有一个方波频率发生器。频率范围0.5khz-2000khz,占空比10%-90%可调。长按设置键退出方波发生器功能。
四、校准电压电流
校准方法:
主界面长按SW1键或者从菜单项进入校准方式,再短按SW1设置键,依次校准第1路电压零点,第1路电压倍数,第1路电流零点,第1路电流倍数;第2路电压零点,第2路电压倍数,第2路电流零点,第2路电流倍数。校准所对应项目时候,应在相应的输入端,输入相应电流或者电压,一般输入最大量程的1/2值,如80伏25安,那校准时就用40伏,12安左右作为校准值。校准项零点时,要短路相应输入输。调节SW2,SW3上下键设置数值加减,使电压电流表显示的数值与万用表测得实际数值相符,当然你的万用表要精准才有校准意义。
      如果正常使用后显示的电压电流有偏差。也可以在正常的界面下长按SW1键进入校对程序,重复上面的步骤来仔细校准,达到所需的精度。

正常界面下,短按sw3键,切换下面两行的内容,在安时和瓦时之间切换,短按SW2键,单通道显示模式,只显示第一路电流、电压、功率和负载电阻,当单路表使用!
长按按SW3键,清零容量,能量,时间值。
如果要测量电源的电压低于15伏,表头不需要单独供电,和被测电压一起共用电源就行。
板子尺寸达到10CM×6CM.显示屏的尺寸,5.7*3.1cm带背光.即使没有背光,半反射屏在户外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和原来的1.4寸屏和2.0寸的屏比较应该,适合电源体积比较大的来安装。
至于测量精度,电压的精度在0.05伏左右。能达到1%的精度。电流测量的精度限于成本,用的是普通的轨对轨运算放大器。线性不是很好,有可能高,低端会有比较大的误差。精度5%左右。分辨率0.05安。
手工焊接,一天大概能焊5~10个,而且也没有机器贴片那么完美!但量少也不好用机器贴片!库存数就是焊接好的数量,能拍就是有货,数量请选择。
邮费非偏远地方7元,5个以上包邮。
注:表头到手后必须要校准才能使用。

网友A:
有淘宝吗?????????怎样改。。。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B:
搞的非复杂的给我改好100v的我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淘宝吗?????????怎样改。。。加多大的电阻?

海鲜市场k闽电子diy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的非复杂的给我改好100v的我拍一个,

咸鱼k闽电子diy小店

网友C:
涨价了这是包邮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涨价了这是包邮价吗?

是的,包邮,运费就8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包邮,运费就8块了

货完好收到了,包装到位,满意!还没测试先来汇报。怎么忘了装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