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声卡有噪音,是使用外置USB声卡还是使用SPDIF模拟信号转换器好?

楼主(2023-10-06):
在用主板的声卡3.5输出接功放时发现有噪音,现在有两个选择,价格相差不大,不知道选择哪个更好,征求一下意见:

1、使用外置USB声卡,便宜的才几元钱~十几元钱。
2、使用SPDIF转模拟输出后再接功放(将主板的SPDIF插针引出),便宜的二十元左右。

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当然是外置声卡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外置声卡方便

不知道十元左右的外置USB声卡和板载声卡哪个音效更好,没有特殊要求,就是看看电影、网络听一听歌曲。

网友B:
声卡有噪音,你把麦克音量关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卡有噪音,你把麦克音量关闭试试。

没有插入麦克风,声音设置界面显示没有输入设备,也没有相关音量设置。我是Windows 10系统

网友:
不知道噪声来源最好是外接声卡,如果是芯片问题,你用什么接出来不都有噪声

网友:
板载的都有杂音,估计外置内置也会有,是不是主机电源线没有地线?

网友:
原来有没有噪音?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换驱动,换解码器试试!

网友:
我的上一台台式机就是板载的声卡就over了,我没有特殊要求,就万能宝花了几块钱买了一个usb声卡,插在后面接着用。

网友:
接触不良也会有噪音

网友:
也有可能是Win10系统的问题的。

网友:
确定一下噪音来源再说
我单位就有电脑和音响共地造成噪音,后来用蓝牙传输解决噪音问题的。

网友:
如果对音质有要求,还是外置声卡吧,换电脑也能继续用

网友:
之前也想换外置声卡,SPDIF转模拟没有这么便宜,起码60,70的样子,选择面少,对格式的支持不好,淘了个二手绿联。更重要的是用处少,其他地方用不上。
可以买typec DAC音频线,选芯片方案,30多就很好了,CX20988,CX21986 CX31993 ALC5686,KT0200,也有很贵的但多多少少有点HiFi玄学,但再便宜也比原来的好。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手机电脑都可以用。

网友:
噪声有可能是接触不好,换根音频线试试,还可以用音频设置软件改变音频输出插孔试试,最好用主板厂商官网提供该型号主板音频驱动,不要用最新版。

网友:
外置USB声卡,PCI-E声卡都可以。
很多卡还在用CMI8738芯片,真是经典又长寿。

网友:
建议直接研究噪音问题,音箱另外插电源

网友:
不明噪音的情况下直接USB声卡,方便。

网友:
还是主板声卡好,旧板上找个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