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C22-HT2218;老人家电磁炉听有滋滋滋声,要炸?

楼主(2023-10-06):
同志们节日好!
老人厨房听有滋滋滋声,待机的电磁炉发出的。过节没时间,扔一边两三天,现在上电又没声了,哪个件要炸吗?

网友:
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高频电磁炉,产生震荡了,有问题功率管或者贴片

网友:
先清理一下灰尘,然后再多使用几次,一般来说有故障就罢工不干了,不会先有响声预警

网友:
线路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烘干一下,电感变压器响就打胶水。继电器等响就换件。

网友:
可能是线盘振动的声音

网友:
X的产品就没有见过质量好的,产品壳子做得好,内里元件不牢靠,常见的原因是18V5V副电源,电源开关的输入波不是很好,所以才会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故障找到了吗哪里问题看电磁炉挺新的

网友:
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不行了,检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风扇发出的声音。

网友:
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故障仅供参考
黑色电容底下管脚脱焊,就是管脚与焊锡脱开了。
补焊就好, 会造成间歇性故障,还有打火声

网友:
这种故障可能和线圈有关。

网友:
原来会发声的元件还真不少,以前以为就蜂鸣器,其实电感、变压器、继电器都能发声,当然电容在极端情况下也会放炮

网友:
插头插座接触不良,有水气受潮也会有滋滋声

网友:
补焊发热大的元件焊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