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太阳能改造方案求助~~~

楼主(2023-10-06):
收了几个片小的太阳能电池板,大约就是一个6寸阅读器,背面可以摆放3片长方形(124x53mm)的太阳能板。
每片的理论输出有6V,我刚才在屋内窗口测试了下,阴天没太阳,每片可以有3~3.5V左右,那么阳光直射的时候,估计上6V问题不大。

我是打算,太阳能电池板接线后,直接接个USB-micro的小公头+-极就完事了,相当于对阅读器的绿色改装。
但是这个太阳的电压这块,我没啥经验。。。所以来论坛求助下。。

我是应该上两块太阳能板并联,这样阴天或者室内环境也能达到5V+的环境(3+3),还是并联3块,放在太阳能直射的时候3块都会到5~6V那肯定也满足充电电压了。。。
或者会不会存在什么快拆线,我可以想并联就并联,想串联就串联?

还有就是3块串联之后,最高峰值在6*3=18v,那么就需要带一个电压控制小板,输出在5~6V左右了,这种是不是就麻烦点了?
因为不是直接接电池,所以其实也就是一个usb口输出5V的简单方式。。。

就是这个太阳能电池的连接电路我拿不定主意,
1、两块串联?
2、三块并联?
3、两块然后寻找快拆线?随时想串联并联都可以?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串联,再降压。

网友:
看你的东西个数,先串在并,马上冬季了,太阳光若,用来充电的话够呛,最好搞个降压板稳到5v,不知道有啥降压板可以吧变化的电压稳到5v输出

网友:
并联,加个二极管,最简单。

网友A:
有专门的太阳能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太阳能充电芯片

体积不小吧?
目前还没动手,只能先规划规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