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首拆~RSTO QBO-i马桶自动感应冲水器

楼主(2023-10-06):
20年淘宝买的,台湾品牌,好像是300多,结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电路板和一个电机。
作用是代替手动按下冲水马桶的按钮,每次人离开后都能自动按下按钮冲水,而且能自动判断大小号然后自动选择不同的冲水行程。
这个在疫情期间,1)可以避免手动按下冲水按钮2)然后家里有孩子,也可以避免孩子忘记冲水,主要因为这两点才购入的。
安装也很简单,我把说明书附在后面了,因为是台湾产,所以都是繁体字。
这个网上一直没找到拆解图片,刚好今晚貌似死机了,电机伸出后不自动回位,水一直冲,那就拆吧,早就想拆开看看了。

▼外观,三个部分,墙上的挂板+主机+自动电机/手动按钮一体模块。
   主机三个显示灯:左灯故障,中间正常感应,右灯低电压报警。

   平时待机三灯都不亮,人坐上去就会触发中间灯闪,然后电池用尽就会触发右灯闪烁。左灯故障灯一次也没见到单独亮起,今天是首次三灯全闪。

▼先拆 自动电机/手动按钮 一体模块,本来想看看是否缺润滑脂的,但是电机为了防水是超声波焊接密封的,拆了就废了,就到此了。

▼主机背面电池仓,外围有防水胶圈,盖子用2颗螺丝固定,螺丝孔埋铜处理。
   6节电池供电,大概能用1.5年。实际是3串2并(等会看背面走线就知道),电压4.5V,单节电池可以用到1.1V才报低电压。

▼电池背面走线,两层之间用4颗螺丝固定,四周有防水胶圈。打黑圈的位置大家猜猜是啥?

▼电路板到电机的走线,4根线,应该是正负各2根,出线孔也做了防水处理。

▼电路板,涂了防水胶。左边是个干簧管,作用等会儿说明。
   背面估计就是几个传感器和LED灯,拧螺丝手痛,不继续拆了。

▼芯片、MOS管和电容特写,主芯片被打磨了看不清

▼说明书

拆解到此结束,拆之前故障现象:电机冲水后不回位,然后三个灯都同时快闪。
拆完装上后又好了,可能只是单片机宕机了。

原理简单说明:
1,利用红外感应前方有人时,根据停留时间决定冲水大小,大概7秒以上就触发小冲水,21秒以上就触发大冲水。
2,初次装上电池会有一个自学习时间,会自动扫描前方环境主要是距离然后记忆下来,学习时间大约30分钟。
3,干簧管的作用是手动调节小冲水时间,用自带的磁棒接近黑圈区域,当冲水量达到预期,就拿开磁铁,系统会记忆时间。
主要用于冲水量大小不符合预期比如小冲水觉得  时间不够/水量过多浪费  的时候,可以手动修改程序时间,以便适配更多的马桶和人群。
4,据上推测4根电机进线就是正负2组,然后单片机根据记忆的时间,先触发电机下行,然后冲水时间达到后,马上逆转正负极触发电机上行归位。
5,如果没电,可以手动按压,不影响冲水,按压的手感也很不错。

总体评价:售价略高,做工不错,耗电很小,可靠性很高,本次是首次出现报错且大概率是因为我长时间(30分钟以上忘了起来)触发了感应导致宕机了。

以上,谢谢大家观看,这可能也是全网首拆。

网友A:
感觉还挺不错的,程序如果卡死,感觉还是得优化一下,假如卡死一直放水就不好了。

网友B:
没看到水管连接口

网友C:
是不是需要加点机械装置

网友D:
功能还是蛮多的

网友:
早就想拆开看看了

网友:
七彩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挺不错的,程序如果卡死,感觉还是得优化一下,假如卡死一直放水就不好了。 ...

第一次遇到这情况,希望只是偶发,不然如果上完厕所出门了,水就一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水管连接口

这个不连接水路,只是代替手动按下冲水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需要加点机械装置

机械装置在那个按钮的中心柱中,电机+减速+螺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收藏。

谢谢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还是蛮多的

动作就一个,伸出和缩回,但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控制,加上低功耗确实还是很厉害的。

楼主:
米家的特色

网友F:
需要配合特殊的水件么?一般的按钮即使抬手也不会停吧

网友:
简单点理解就是用电机代替手按冲水钮。红外感应蹲点时间判断你在干嘛。这逻辑对特殊情况判断会失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连接水路,只是代替手动按下冲水按钮。

明白了。伸缩执行的,还带学习功能功能,挺有创意的

楼主:
是的,但是拆开影响冲水,加上拆废的东西也不少,忍住了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配合特殊的水件么?一般的按钮即使抬手也不会停吧

不需要改造任何的水件,只需要把手动按钮替换成这个。
一般的手动按钮背面是有弹簧可以支撑回位的,下面的水件里面是靠浮筒归位的。
这个手动模式时,里面也有个大弹簧,连同电机一起都被顶回来归位。前面图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