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固态硬盘问题 可以识别无法读取

楼主(2023-10-06):
电脑主板故障查了固态问题(已更换新固态)。换下这个就留下研究。
现象是系统无法开机(在之前电脑正在使用软件下载大文件)。U盘启动,固态可以识别无法读取内容,超级慢那种。坛友看看这固态还有救吗?

顺便说个手机拍摄放大清晰图片的方法,正常拍摄距离,手机开2倍放大调整距离拍摄(保证清晰的情况下还可以在调整手机放大倍率)就可以得到放大的清晰图片。
wechat_upload1696556103651f644752715
wechat_upload1696556106651f644a369ca
wechat_upload1696556109651f644d6ac30
wechat_upload1696556112651f6450aa566
wechat_upload1696556115651f64537b76b

网友:
据说故障的固态硬盘 上电开机什么都别动半小时到一小时(屏幕停在哪都行),硬盘可能会自动整理恢复什么,,, 可以一试。上电放2个小时  再开机。死马当活马, 损失也就是2小时

网友:
主控直接换个2258G主控可以直接开卡。

网友:
这是不是常见的掉固件了?

网友:
可以识别的话,看一下盘的samrt。如果不是固件保护的话,earese一下或格式(不要勾选快速)。这个主控是锁,不能开卡,开卡要换主控

网友A:
看看这篇博文能不能帮到你,
联想Thinklife SSD(固态硬盘) ST600 120G变satafirms11修复步骤(亲测心得2023.10.06)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737550/article/details/1336096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篇博文能不能帮到你,
联想Thinklife SSD(固态硬盘) ST600 120G变satafirms11修复步骤(亲测心得20 ...

它不是这个板子的主控,楼主的是sm2258G主控

网友:
可能有坏块了吧,换个无锁主控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
可能有坏块了,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