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的二支内阻仪弹簧笔测试

楼主(2023-10-06):
X宝红包后1.5元15个的弹簧测试笔标注内阻50豪欧。收到后测试10豪欧左右,将4根线并联在51元半产品内阻测试仪开尔文夹子上后并d成二支内阻仪弹簧测试笔后 ,测试锂电池内阻一切正常,正如坛友所说的测试线的内阻基本不影响测试内阻精度,所买的弹簧测试杆也基本不会影响精度。
弹簧测试杆是焊接在家用的双芯硬铜线上再焊接在音响线上的。

网友:
不错,测电池方便

网友:
,我买的这种测试针,在开尔文夹子上开个洞粘上去,不好用,弹力太小了,数值跳动的厉害,稳定之后比夹子高几毫欧

网友:
以前公司用的弹针大多是铁镀金,铜镀金的很少。

网友:
折腾得挺好的

网友:
第一眼我以为那个是个音箱

网友:
会不会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
啥东西能测10毫欧电阻

网友A:
不错,方便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方便测电池

主要是开尔文夹子不好测电池,尤其是14500电池正极一点点大,这个带弹簧的好多了,而且稳定。

网友:
减少接线电阻和接触面电阻,都可以提高测试精度

网友:
做的挺方便的

网友:
建议单独做,不要和开尔文夹共用插头,虽不影响测量结果,但使用起来不太利索。

网友:
电池内阻仪,先看看学习

网友B:
发现探针不按压时电阻很小,按压后电阻变大,还不太稳定。
我这个探针买了有几年了。

网友:
一根固定,另一根用弹簧针,稍长一点就行,固定的那根走电流,弹簧测电压。

网友:
这个弹簧针是多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探针不按压时电阻很小,按压后电阻变大,还不太稳定。
我这个探针买了有几年了。

如果将前面的探针压到底,就排除了弹簧的电阻就只有上面铜杆的电阻了,这时候电阻是最小的,但没有弹簧了就要注意压平,否则就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探针不按压时电阻很小,按压后电阻变大,还不太稳定。
我这个探针买了有几年了。

我将剩余的11根弹簧探针都测试了一下,,不压动弹簧时基本稳定几十豪欧左右,有个别的有100多豪欧压动弹簧时阻值就跳变,有时候200多。
只测试上面不动的部分是2.9豪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