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欧姆联的5口2.5g交换机。OAMLINK OAM-6000-6XH-X

楼主(2023-10-06):
第一次发拆机图,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网上拆的2.5交换机都是五片网卡组成的,这个是新方案了,只是没拆散热片看看什么主控

网友:
看着不错,还在用百兆的是不是拖后腿了

网友:
2.5G的方案大多RTL8221B

网友:
看成欧姆龙了!

网友B:
又学到了新知识了 交换机只知道百兆和千兆之分 还有路由器的信号有2.5G和5G的区分 没想到交换机有2.5G和5G速度的了

网友:
2.5g交换机配合只有2.5g口的光猫使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了新知识了 交换机只知道百兆和千兆之分 还有路由器的信号有2.5G和5G的区分 没想到交换机有2.5G和5G ...

交换机没有5G的,因为10G的太贵了所以厂商出了个2.5G的过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拆的2.5交换机都是五片网卡组成的,这个是新方案了,只是没拆散热片看看什么主控 ...

应该和磊科那个一样RTL8372(RTL8373的缩减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没有5G的,因为10G的太贵了所以厂商出了个2.5G的过渡一下...

有5G的,不过5G的芯片发热和抗干扰都和10G接近,而2.5G反而和1G差不多,所以推了2.5G的方案。

网友:
这款性能怎么样?性价比呢

网友(2024-05-31):
要真的较真的话其实是4+1+1。其中一个2.5g算是外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