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各部件的生产日期会相差很大吗?

楼主(2023-10-06):
好多年前的一个笔记本,用AIDA64查看了下,屏幕日期居然是笔记本生产日期的前一年。笔记本当时是上市后三四个月买的,难道是返修过的二手?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2年前的也听说过,并且电脑屏幕自然损坏的几率很小。
如果你买的是全新机器的话,就更不用担心了,两三年的整机质保在那里摆着。

网友:
有听过诺基亚祖传低像素屏幕吗?
低分辨率例如768屏很多库存的

网友A:
联想很可能,HP dell 不太可能

网友:
差一年应该正常的。

网友:
显示屏一般实际生产和软件读出来差距较大。。。
不会在下线的时候写入日期的

网友:
不要纠结了,以后估计差的更多,配套数码产品和芯片进口受限制,等到能够进口时库存好多年的多了去

网友:
通用模具会相差很大吧,毕竟生产出来可以给很多设备使用

网友:
面板不一定会小批量针对型号进货,所以看到生产日期差异不超过两年的都算正常的

要知道某笔记本现在还在用3年前的TLC盘,怪感动的

网友:
同样的屏可能用在不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很可能,HP dell 不太可能

说对了就是联想,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对了就是联想,什么原因?

就这尿性,几十年没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尿性,几十年没长进

除非联想的进货价比其他厂商低一大截,否则资金成本仓库成本就让人难受。或者是上面给他的任务,让他必须大量囤货支持国产企业,京东方不就是靠补贴发展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非联想的进货价比其他厂商低一大截,否则资金成本仓库成本就让人难受。或者是上面给他的任务,让他必须 ...

看来你对供应链管理一无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供应链管理一无所知

求大佬科普

网友:
我已经淘汰的老神舟屏幕是04年的,而我是08年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