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初体验,AU89103-AA2 成功量产 N18 记录

楼主(2023-10-06):
得到一种 AU89103-AA2 板子

QFN40 封装,相比 QFN48 的 AA1 而言
支持的 CE 砍半

空板子上 R19 有的是空焊盘,有的贴了 0R
都认空盘,还不知道 R19 作用

背面焊盘上可以看到,VCC 支持 3.3/2.5V
VCCQ 支持 3.3/1.8/1.2V

两个LED 位

闪存颗粒焊盘,先贴主控背面

C72 C73 要补多大容量的电容不清楚

主控旁的电感正常输出是 1.2V

通过上述描述,还修好了一个黄叹号和不认盘的空板子

***********************************

由于上次那颗 金士顿 256G N18 在 UP309 上翻车
所以颗粒取下来,贴 AU89103 上碰碰运气
(此颗粒上 59xt RDT ECC66 不过)
以前从来没玩过安国呢

为什么是第一次使用安国,这里啰嗦几句
安国工具在我手中,以前从没正常打开过
总是显示 NO LOADER IMAGE,连弹5次,最后退出

开始以为系统语言问题(装的英语系统,只能简中?)
发现不是,又有群友说有时要设置 PID/VID 加载驱动后才能识别U盘
但那是【识别】,我这【启动】都是问题

没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最后分析代码发现,安国的开发把系统盘硬编码成C:了
工具启动时会把一个 9384.img 复制到 C 盘根目录下

而我的系统盘符不是C,于是工具就SB了,一直找还找不到

解决办法很容易,在工具目录下新建一个BAT 文件,就叫 AlcorMP.bat 吧
SUBST C: A:\
%~DP0AlcorMP.exe
SUBST C: /D

右键,以管理员方式运行 AlcorMP.bat 就行了

************************************************
打开工具,发现提示安装包不完整,可能遭到损坏
忽略提示

开始用了 21.04.16.00_89103 版本,也就是最新工具
结果发现不认颗粒型号

VCC/VCCQ
先后试过 3.3/1.8
3.3/1.2
2.5/1.2
(N18 规格书上,支不支持 VCC  2.5V?)

在 21.04.16.00_89103 上识别没问题,但颗粒型号不认

换用 20.10.30.00_89103

这下可以了(此时是 2.5/1.2V)

先试试高格的擦除 + 全新

失败

换用低格默认配置
开始量产

50% 要好几个小时

失败。错误信息看不懂

到此量产完毕,大家洗洗睡吧

【你咋还不走?

突然想起
要不试试更改 VCC/VCCQ 再尝试低格
只更改两个跳线,焊接工作量还是很小的

于是改成了 3.3/1.8V
重新低格

同时把低格扫描方式改成了 0123....0123

经过小主机漫长的熬制,一个 AU89103 + N18 的 256G U盘 诞生了

缓内速度

*******************************************************
低格量产成功,具体是因为 VCC/VCCQ 改成了 3.3/1.8V 更容易成功,还是因为扫描方式更改成了 0123..0123..
或者二者都有原因,我也不清楚

另外 3.3/1.2V 的组合能否成功,没有尝试过
等我有了别的 N18 颗粒再尝试

还有安国能开 pSLC 吗,群友说可以,
但目前没找到如何配置,上面有些选项是灰色的
或许要先量产成功一次才可选

安国最新工具对颗粒的支持不如旧版本工具,这是什么神操作
欢迎讨论

感谢

补充内容 (2023-11-12 20:47):
11月
为了补几个无关紧要的 BC 电容
重新吹了板子
用的还是小吹风口
结果吹完不认盘了
短接重新量产
找不到足够的块
翻车

网友A:
我这个板子贴过N28,写20读80,还算稳定,就是这个板子的电压跳线看不懂咋跳的

网友B:
有群联PS2251-09量产工具吗?

网友:
量产工具的设置也挺麻烦,不然量产老是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群联PS2251-09量产工具吗?

群友帖子有,翻我以前的帖子也能找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板子贴过N28,写20读80,还算稳定,就是这个板子的电压跳线看不懂咋跳的 ...

用电容当跳线,既有跳线又有滤波作用
某些群联和IS918板子喜欢这样设计

还有哪里不懂的可以加QQ私聊

网友:
跑几圈看看速度

网友:
这是造U盘呀!

楼主:
反正不是造小人

网友:
持续写入波浪大吗?

网友:
没有解压密码,解压密码是多少啊?
解压密码:usbdev.ru

建议大家从下面链接下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02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854-1-1.html

楼主:
不跑圈的U盘,是没有灵魂的!

(大波浪,写入最高能瞬时100多,最低时低于1M)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跑圈的U盘,是没有灵魂的!

跑圈数据不要删掉,保留三个月,看还能不能正常读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圈数据不要删掉,保留三个月,看还能不能正常读盘。

要求太高了,
我这个打算插树莓派上
做BT 缓存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太高了,
我这个打算插树莓派上
做BT 缓存盘

你的要求更高,QLC闪存不带LDPC纠错,很快就能掉盘。

网友:
既然这样那我也试试拿3379开B5q了(89103我能拿到的工具似乎不支持)

网友:
开出来了昂

这个要1.8V开(手动指定结尾为6C的ID)

结尾64代表1.2v,6C是1.8v
1.2v开不出,体质太烂

网友:
大佬牛的,89103都能玩出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太高了,
我这个打算插树莓派上
做BT 缓存盘

做BT盘最好固态,我试过好几个u盘都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