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馨科技YX-017、12V/24V汽车充电器

楼主(2023-10-06):
这个充电器买了很久了,今天闲着没事拆开吹吹灰,结构非常简单,重量也很轻,做工实在是太一般了,板上有两个电位器,输出电压可以稍微调整下,可以稍高,也可以稍低一点,我是把调的高一点,12v时候输出可以达到10A以上电流,24v不知道,因为没试过,面板上的按键我也没咋动过,反正就是充就完了,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A:
航天指定专用产品,老牛逼了

网友B:
这种东西真的有必要买贵 的吗?感觉便宜的,几十的也能用吧?

网友C:
看做工还不错,再说也是大品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真的有必要买贵 的吗?感觉便宜的,几十的也能用吧?

5元,包邮的,还算贵?

网友:
脉冲修复功能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元,包邮的,还算贵?

有这么便宜?17年买了一个给汽车电瓶补电的,带显示电压的,花了近40呢。

网友E:
就是个开关电源充电器吧。

网友F:
看着结构简单,带芯片的功能可就不可小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真的有必要买贵 的吗?感觉便宜的,几十的也能用吧?

这个就是70块钱左右,好几年了,也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个开关电源充电器吧。

对对,但是和汽车沾上边就贵了,电动车用的功率比这个大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天指定专用产品,老牛逼了

吹嘘而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还不错,再说也是大品牌

这个易馨科技是大品牌么,实在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元,包邮的,还算贵?

当时62.5元,17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结构简单,带芯片的功能可就不可小觑了。

哈哈,芯片唬人的,和电动车充电器一样的,就是带了输出显示

网友(2023-12-26):
带恒流吗,还是单恒压?

网友:
中国航天指定专用产品

网友:
饮水机电源板,差不多的效果(电流6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