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准备下单一款小型家用转水泥的,电钻。哪里个合适?

楼主(2023-10-06):
请教,想下单一款小型家用转水泥的,冲击钻。哪里个合适?

不要大型!又贵,偶尔用一下,可以不要电池,用拖线,轻一些,大型收纳又占地方,谢谢推荐链接。

看了半天,好多,,不懂,不知道下单哪个,怕踩坑。特请教工具控达人,谢谢!

网友A:
不打过墙眼这种就行,插电的

网友B:
用手电钻就可以了,威克士20V充满电可以打8个洞,平均每个洞用半小时,打3分钟要休息一下回电,大约打2个洞就会从3格变成2格电。当然硬水泥的之类完全打不动,只打批荡也是够用。
重型插电冲击钻打8个洞只要3分钟,但是太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手电钻就可以了,威克士20V充满电可以打8个洞,平均每个洞用半小时,打3分钟要休息一下回电,大约打2个洞 ...

用的不多,放几年电池坏了,哦豁

网友:
16V以上的无刷锂电钻+4刃霸王钻,6MM的几分钟开一个,8MM的10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不多,放几年电池坏了,哦豁

谢谢达人回复,不要电池,要拖线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过墙眼这种就行,插电的

谢谢,达人回复,这个太大了吧,家庭偶尔用一下不好收纳。

网友:
家用,难得用的,随便买一款最便宜的就行。
家里买过一个,好像50左右。快10年了,打过10多个孔。装过一副三脚架,2个壁扇。
当时找零活的师傅帮忙装三脚架,师傅嫌活少不愿意来。就买了个电钻自己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不多,放几年电池坏了,哦豁

放几年都不怎么用,那还是别买了,借或者租更省事儿!

网友D:
光说在墙上打孔了, 万一大打个 25的眼呢。

网友:
用的少,又不能出问题,还是买国产好点的手电冲击两用钻,体积也大不到哪里去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高,但在水泥上钻孔,用冲击钻要很累的,效率很低,6或8毫米孔几分钟还可以勉强打进去,大于10毫米的孔,估计一天也打不好,打完大孔,冲击钻也基本上废了。其实电锤比冲击钻的价格也并不高,而且装上钻夹头也可以当手电钻用,比如拼多多这种20电锤才90多元,20电锤算很小的了,但打孔效率也是冲击钻比不了的,打8毫米的孔也就10秒钟左右,也满足楼主的轻量化要求。

网友:
如果只是偶尔用一下,可以买个插电的多功能的电钻,能钻也能打墙,如果要好用点买单独打墙的,随便找个便宜的,打过几次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达人回复,这个太大了吧,家庭偶尔用一下不好收纳。

钻水泥最好是电锤,推荐威克士的H3,轻便好用,有220v的也有20v的

网友:
偶尔用用别买充电的了。。。插电的。。。
家用的一般设计就打30~50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说在墙上打孔了, 万一大打个 25的眼呢。

打孔的直径8毫米的膨胀螺丝,一般就家里够用了,谢谢达人

网友:
还是买把有线电锤吧,以前用过一把良明带冲击的电池钻,在墙上钻个孔,那叫辛苦啊

网友:
这种手电钻打不了水泥的,得用大型的冲击钻,不想买的可以去电动工具店租个用,20-50块钱/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孔的直径8毫米的膨胀螺丝,一般就家里够用了,谢谢达人

还是买个有线的电锤,东城的也不太贵,在水泥上打孔必须是电锤。电池的不经常用电池容易坏

网友:
买东城的220V冲击钻,用的少不用买锂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