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几年前买的一支手电Red Power T6,最近出现了问题~

楼主(2023-10-06):
几年前买的一支手电Red Power T6,最近出现了问题,打开只有一点点亮,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重焊了所有焊点,仍然只能低亮了。

网友:
都重焊过了。直接换芯片得了。

网友:
是带升压的吗?

网友:
灯珠老化,弹簧接触面电阻增大,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电池直连灯珠,还不行就是灯珠坏了,换个带基板的灯珠就行

网友:
这控制板缩水了,换个吧。

楼主:
多谢以上所有坛友的回复,准备淘一个灯头换上。

网友:
LED灯珠过热应力断金线。尽量换倒装芯片灯珠,定做铝块紧配合压入,变成实心仓散热快点。

网友:
没量一下输入电压

网友:
换灯珠,灯珠老化了,或是开关等接触不好,灯珠问题见过。

网友:
不喜欢伸缩灯头的,热散不出来,T6灯珠热量更高更容易坏

网友:
换一下尾部的开关看看,直接短接测试

网友:
这个成色正新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芯坏了

网友:
如果电池,开关,三极管都没问题,就是灯芯衰了。

网友:
我的是换了个灯珠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镊子短接一下这里,能亮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镊子短接一下这里,能亮是芯片坏了。

多谢指导,晚上回家了试试,谢谢了!

网友:
手电的散热设计都不达标,我的L2灯珠就烧坏了一个,换完就好,这种手电不可以长时间高亮的,中等亮度使用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