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更换中国码小尺寸电波机芯

楼主(2023-10-06):
家中石英钟电池漏液,走秒机芯损坏

拆了看看

就一线圈加牛屎芯片和晶振

想着换个好点的机芯,34元下单一个电波机芯。没想这个店家发个4元不到的普通机芯给我,退还退款耽误我好多天。

淘宝上另找了一家,36元电波机芯加一套指针。

使用方法

固定好机芯,指针还是用原本的

定位销不拔

一次装上时,分,秒三针,注意与表面平行不能相互干涉。三针都对准12点位置

拔去定位销,上电池。

上电后三针进行复位:先秒针顺时针走一圈回到12点位置,再分钟走12圈带着时针走1圈。

复位完成后,等了三分钟接收到信号后时分针开始走至现在时间的后一分钟位置待命。等时间到下一分钟后秒针开始走,这样就能和标准时间完全一致。

改造坏的钟表还是不错的,每天夜晚都会进行对时。保证时间都是准确的

网友:
自动对时的?

网友A:
电波机芯不是都50元左右么?这个比较实惠啊,购买店铺能站短给我一下么

网友B:
第一个商家不诚信啊。
改后不怕时间时快时慢了

网友C:
22年买过一个挂钟的电波机芯,用着挺好, 50块入的

网友D:
这技术客服的名字好特别啊

建议使用碱性电池,却送个碳性电池

网友E:
这个费电吗?要是室内电波信号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电波钟机芯,关注几年了 都是五十元往上,没便宜过。

网友F:
下次你会再想着改电池的

网友G:
关键中国这个电波吧,很多地方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技术客服的名字好特别啊

建议使用碱性电池,却送个碳性电池

还不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波机芯不是都50元左右么?这个比较实惠啊,购买店铺能站短给我一下么

淘宝店铺名:亮亮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商家不诚信啊。
改后不怕时间时快时慢了

下单买电波机芯的应该不会被骗,就是恶心人耽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年买过一个挂钟的电波机芯,用着挺好, 50块入的

原本整个钟一百块钱,就给用个4元的机芯。现在规格高多了

网友:
以前实体店买过扫秒的60元,用了5年坏了,以后在淘宝买,虽然便宜,但是三五个月要换,拆下来修修零件堆了好多,直到后来去欧尚买了一个10元的,用了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费电吗?要是室内电波信号不行就麻烦了

要距离授时发射塔河南商丘近些就行,信号接收不到的话有手机上装BPC收波APP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距离授时发射塔河南商丘近些就行,信号接收不到的话有手机上装BPC收波APP解决。
...

BPC电波表对时

网友:
面板上搞个太阳能板,然后简单的稳压给超级电容充电再供电,有能量,自动对时间,是不是可以一直不用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次你会再想着改电池的

换电池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中国这个电波吧,很多地方收不到

一般是房屋的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