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玛电动车遥控器开锁键加装DIY

楼主(2023-10-06):
爱玛电动车遥控器修改开锁键

遥控器不知道什么时间侧面的橡胶按键掉了,开锁键裸露外面,虽然可以用,可是不好按
今天有时间,拆开自己加个按键,并且移到正面,,修复

遥控器找个不要的按键面板

侧面橡胶掉了,不好按

拆开

反面

找个按键面板

焊接按键

按键焊接

按键装左上角

外壳安装

测试正常使用,不错

网友:
手工制作最难的还是外壳。
能用,还要漂亮
什么时候外壳打印能简单实现就是大家的福音啊

网友A:
有那种能学习的遥控器,可惜我知道的时候,电动车的遥控器已经坏掉了。

网友B:
看来以后不能大力按压遥控器,得温柔一些

网友:
里面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能学习的遥控器,可惜我知道的时候,电动车的遥控器已经坏掉了。

就是不想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以后不能大力按压遥控器,得温柔一些

不知道怎么掉了外面橡胶按键

网友C:
楼主手够巧的,相当于给遥控器做了个搬移手术

网友:
这么的东西,也能动动手的,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够巧的,相当于给遥控器做了个搬移手术

没有,只是加了个按键和按键帽在移到合适到位置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做了个搬移手术!

网友:
里面很简单

网友D:
移植的按键天衣无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植的按键天衣无缝

谢谢夸奖

网友E:
厉害!改得实用又漂亮!原来的按键设置在侧面有点反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改得实用又漂亮!原来的按键设置在侧面有点反人类。

这个按键是一键开机,就是按了,电动车就直接可以使用,估计厂家是怕误操作所以做侧面,使用橡胶按键也是这个原因